4g 宽带路由器,第 2 部分

楼主(2023-06-30):
主机,登场  宏电H8951 4G路由器,随便看看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手机上测速,下载6mbps左右。上传20mbps左右。

目前的情况:

使用移动sim卡,信号强度  -76dbm,偶尔会卡,连续几秒到几十秒不等速度4--8 kb。白天好点,晚上高峰时期更频繁。

使用联通sim卡,信号强度 -92dbm,白天不卡,晚上偶尔卡,不超过10秒。

总之,就是联通会好点。不知道,是不是 td 时分双工 的原因,我觉得,时分双工,其实就是单工,也许还是使用移动卡的人太多 ?。

现在在家里当作宽带使用,问题不大,勉强能用,但是…………………………想改善这个情况

早几天看到 视频,华为 b311as583 , 这种路由器可以锁频,锁频后速度可以达到下载30--40mbps。这个速度相当可以了。

但是,这个机器价格有点贵,再者,锁频后的速度和当地的信号情况有关,也许买回来锁频后还是6mbps 呢。都是二手机器,不能退回。

昨天,看到 H8951 支持 分集天线,有可能提高下载速度,所以决定从成本最低这个方向先测试

今天买了分集天线,一共不到10块钱,收货后再测试再来报告。

………………………………………………其他…………………………………………

我们这边的宽带比较贵,初次安装费300.  联通200m,一个月49.电信没有口,移动……怎么说呢,不喜欢强中强。难受。

暂时就到这里

网友A:
就是联通会好点。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发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联通会好点。我的也是这样

有的位置联通信号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运营商的无线流量属于带宽共享,就是给某一个基站的带宽是1000,当用户量少的时候单个用户共享的带宽就大,当高峰时段用户量大单个用户的共享带宽就小,甚至会存在拥堵现象。

网友:
其实有时候在个别地区信号有漫反射造成的不稳定问题,尤其在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子里,由于法拉第效应,很明显

网友:
6mbps速度是有问题的,4g不应该这么差

网友B:
你还是别折腾了,几块钱随身WiFi不香吗?4G路由我可是用了10多个,3G时代就在用这东西,你还打算华为B311我2018年都在用这东西。华为这个只有锁频段功能却没有锁频点功能,后来20年因为电联基站共享这路由就废了,比如我要连接联通的B3,不连接电信的B3锁频段此时就废了好无用武之地。只有锁频点才可以,比如我锁联通的B3 1650或者1506频点,你要电信的B3就可以锁1850或者1825,这样就不会出现因为基站优先级乱跳实际连接不上最佳基站的情况了。所以我又买了个烽火lg522,这个路由器就是mt7620+一个什么模块忘记了不支持B8,和你这个宏电配置几乎一样,WiFi太垃圾了。双卡的路由器都玩过几个叠加就是废。比如锐捷mT530。后来想着买5G,华为372卖1400的时候我忍住了结果芯片危机后来价格翻了几番,我不得行只得买了950块钱的垃圾VN007,后来就想着怎么省电,所有4G路由器都出掉了使用随身WiFi,这东西大流量重度使用不好用,轻度使用可以忍忍。
我流量用的可多了到今天用了近6TB,光一个平板看一天直播就是50GB左右,迅雷下载不用说一个种子5~10GB很常见。

网友:
还有你说的天线分集,并没有什么卵用,cat4就可以150Mbps了,你这个龙尚U8300w我玩过几个了,这模块不支持B8的,我以前mt7621 512内存USB3.0  TF卡槽的路由主板加8300w模块 有几套,到手就可插卡上网60元就卖了。

以前在玩M520时就试过8300C和9300C,同一个位置网速60兆左右,9300因为多一个B8如果连接上B8就更废,后来我还是换了宽翼模块同位置全天85兆左右,不过这模块是抽奖,我买5个3个都不行(频段缩水外观没注明)。

你应该在路由器里找一下AT命令调试口,学习下查看频段锁频段什么的。就光加天线来说不一定有作用,参考我2019年的帖子磊科4G路由,看到天线只焊接一根,以为是工人生产偷懒,我就给另一根焊接上去了,结果网速就垃圾了,不得行只得又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别折腾了,几块钱随身WiFi不香吗?4G路由我可是用了10多个,3G时代就在用这东西,你还打算华为B311我 ...

谢谢提醒,这东西也是深不见底,日新月异啊。

网友:
的确4G路由器不好用,不知道是不是卡有区别

网友:
差不多,速度还是上不去

网友:
临时用,随身WIFI即可,长期用还得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