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4G的还能做什么呢?

楼主(2023-06-30):
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换固态硬盘的时候拆下来的,SANDISK24G,装WIN7系统都感觉太小,这个在笔记本电脑上起的是加速的作用吗?

网友:
一个大一点的游戏都放不下,只能用来配合机械硬盘或者主系统盘存页面文件!

网友:
装个win7和一些常用小软件够了。

网友:
当年很多机器都有,24G,32G都拆到过。

网友:
也有一块,华硕电脑上拆下来的,好像是缓存用的。目前装个8.1精减版系统,作为投影机电脑用!足够。

网友:
做NAS或者软路由当系统盘用

网友:
这是Msata接口吗

网友:
一些工控机,或者小型linux系统的设备上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对于我来说,装WIN7,够用了。

网友:
本来的目的就是作为系统加速用的,这种盘一般是MLC芯片的,但速度并不快,现在只能做一般的缓存盘了

网友:
加速盘,容量小速度还不快

网友A:
这叫迅盘,masata接口,加速提升笔记本性能用的,但是作用有限,后来逐步淘汰了

网友:
简单好用的 linux 可以试试

slax
porteus

装个X86 安卓 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迅盘,masata接口,加速提升笔记本性能用的,但是作用有限,后来逐步淘汰了 ...

迅盘走的是MINI PCIE接口的,不是SATA接口,只是版型是一样的

网友:
有一块32G的,装正常系统有点小。

网友:
可以装WIN98

楼主:
是的呀,现在这种接口的电脑都很少见了,现在基本上都是M.2的了

网友:
淘汰的产物了

网友:
容量少,,传输速率也很平淡。。。基本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