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240G开卡 分区格式化报错名字也不对

楼主(2023-06-30):
金士顿240G, 分区格式化报错,固态名字也变了
是不是也得开卡才能解决?
上次的固态也没成功老是报错

PS3111开卡出错求助:CRC For Section_0 Faile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925&fromuid=846653
(出处: 数码之家)

看着跟上次发的建兴一样主控
256G固态系统下不识别  PE下认20M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244&fromuid=846653

网友:
看字感觉是山寨的,看字感觉是山寨的,看字感觉是山寨的,看字感觉是山寨的,

网友A:
掉固件了。重新开卡吧。金士顿这批PS3111确实容易掉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固件了。重新开卡吧。金士顿这批PS3111确实容易掉固件。

看字感觉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固件了。重新开卡吧。金士顿这批PS3111确实容易掉固件。

不能每次都开吧,还得大品牌

网友:
这个一点都不山寨啊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固件了。重新开卡吧。金士顿这批PS3111确实容易掉固件。

你好,这个是不是必须用USB转接,主控有什么要求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不是必须用USB转接,主控有什么要求没?

PS3111开卡不是太复杂,也不是太挑主控,常用的578 1153都可以,就是PS3111比较玄学,多折腾。

网友:
是不是转接卡的芯片问题,反正多试几次,不知道哪次就可能 是好了

网友:
是不是转接卡的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