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想切断12V灯管LCD供电,各位大佬们应该从哪个地方干掉

楼主(2023-06-30):
老旧显示器LCD灯管换LED灯,由于原供电和高压板是一体的,现在要用新恒流板,所以想切断原有LCD灯管高压供电不让它工作

网友A:
中间那个保险丝拆掉即可。

你要是想改LED的话,直接拆掉两个升压MOS管就行。

LED升压板接在保险丝后面即可。

否则可能还要改线路。因为保险后面有一路去主板方向了。

网友:
电源板中间偏上的保险,拆掉就可以了。

楼主:
说的就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保险丝拆掉即可。

你要是想改LED的话,直接拆掉两个升压MOS管就行。

感谢大佬的专业解答,就是说不能直接拆掉那个保险丝吗

网友:
不拆也行吧,我改都是不拆的,直接引12V出来接新驱动板。其实这板子可以直接换成通用驱动板,两块大板都能扔掉,只不过加个12V外置电源,不想外面拖一个的话也可以想办法集成到机壳里

网友B:
LCD的灯光很柔和不刺眼,最好不要换led

网友:
两个高压变压器拆了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也是,lcd不管他,12v接led驱动板

网友:
我觉得拆背面那两个镀锡的MOS管

网友:
电源板子的EN悬空或接地就行了,不用管
这个板上的标注是BLON,想办法断开就是

网友C:
我的显示器就把四根线拔了。改led后亮度没法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显示器就把四根线拔了。改led后亮度没法调节

我买的这个说是可以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的灯光很柔和不刺眼,最好不要换led

老化了,亮度太低了,白天看不清了

网友:
最好是换LCD灯管,不然刚换LED眼睛会很不舒服的。

网友(2024-02-03):
散热片下边,电路板中间那个保险管,看着像高压电路12供电,摘下保险管试试。

网友:
那个保险丝断开一个头就行,或直接夹碎。

网友D:
我也想把目前的方屏显示器的灯管改成LED,电源的部分倒是好说,关键是开机那个触发线,尤其是亮度调节的那个信号线接哪??我也很疑惑,请大神给答疑解惑,如果有此类的电路图最好,应该能解释清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把目前的方屏显示器的灯管改成LED,电源的部分倒是好说,关键是开机那个触发线,尤其是亮度调节的那 ...

这个要熟悉电路才行,一般显示器主板都有对现实屏背光有控制信号输出,一般会有ON/OFF 和PWM调光信号,找到这两个控制信号接到LED恒流驱动板上就行,原来的电路不拆掉也可以,可以吧原来驱动灯管的线拔掉就行

网友:
变压器拆了啊,变压器相连的再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