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目,3D结构光,tof,谁最好骗?

楼主(2023-06-30):
这三种,照片肯定是骗不的了。

苹果是3D结构光,计算完成后可以模拟成这样:

这种东西,人脸模型和硅胶面具,都可以扫出一模一样的数据。所以苹果还检测反射率,因为结构光是红外点阵,人类皮肤的红外反射率是0.95。

可是0.95的东西多了去,塑料,硅胶都是,石膏也基本接近。又不是列*,都是铜像。

至于tof和双目,本身就不带这个,尤其双目,完全靠算法。

如果说,额外增加红外活体检测,那把温度加到37度不就行了?

当然,我这是求科普。别答复什么君子小人,家徒四壁之类。谢谢各位!

网友:
感觉密码和指纹挺好的啊,表示从来没用过人脸,包括人脸支付我也没有用。

网友A:
都是防君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防君子的

又来虚无主义。那小人会怎样,直接电钻把锁打坏?直接刀架脖子上问卡密?那就甭防了,反正君子非礼勿视,看都不看,加不加锁/密都一样。

网友B:
看破解的难度,双胞胎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破解的难度,双胞胎怎么办

双胞胎,所有官方,包括从银行到苹果到智能门锁,均建议采用密码和指纹。还煞有介事加前缀说,“对于同卵双胞胎或者异卵但相似度的双胞胎。。。”,其实都一样。

人脸就是在方便和安全之间取得最大均衡。对于特殊情况,它肯定不是最优方法。

不过用硅胶头套,模型来骗,应该不成立。据说深圳电视台几年前做过节目实测,我没有去搜索,从原理上相信了。

因为即使双目式,其中至少一目是红外,那么36度左右的人脸皮肤和“死的”东西,成像质感完全不同。所以还有一种流言说,用双目摄像机拍摄你的3D视频,然后在大一点的显示器上播放,就会骗过双目,看来也是吹。

tof是打激光,也是根据反射率来确认活体,具体我不确切。

但是硅胶的红外反射率和皮肤接近,如果加热到体温,这个会怎样?我确实很好奇。。。

网友:
眼纹,还可细化到其它的生物特征,这种不需要太强的防护能力,民用吗,高端的都是掌静脉,虹膜等生物特征,不过电影里面不都有方法破解嘛,这种做个活体检测,基本可以防止硅胶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