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5块钱很大一张硅胶板,可以自己切割出瓶口盖子密封垫片。厚度1MM就可以

楼主(2023-06-30):
买了一张2MM厚的,太厚了。

割了几个瓶口盖子的垫片。

可以装酒精。

网友:
有没有毒,能不能用于食品?
我之前想买食品级硅胶干燥剂,问了一些宣称是食品级的店家要证书,结果是工业级(含有毒重金属)的

网友:
主要这玩意有弹性有厚度,剪刀是不好切的,有合适的工具么?

网友A:
用振动刀切割这个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一件事。。

网友:
或者是做刀模压了。

网友:
食品级的就可以制作入口类的器具垫子,比较安全。

网友B:
买是没有问题,完美的切割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吧,自己弄没把握

网友:
瓶口那个结构本身就是密封的吧

楼主:
用瓶子口压着,画圈。。。不能太厚了

网友:
有金属冲头,一榔头一个,要多大用多大的

网友C:
不错不错,还可以自己做圆环形密封垫片。就是要想做得快速又美观最好是买各种型号的冲子,想要啥型号买啥型号。就是型号买得越多成本越贵,如果只是少量制作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振动刀切割这个应该是得心应手的一件事。。

你说的是超声波刀,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是没有问题,完美的切割是个大问题。

合适直径的不锈钢管,稍微打磨一下出刃口,当冲子直接冲

网友:
用雕刻刀舔水,沿着圆形的边划,切割瓶盖垫应该不难。

网友:
卖家向你出示检测报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还可以自己做圆环形密封垫片。就是要想做得快速又美观最好是买各种型号的冲子,想要啥型号买啥型 ...

冲子买不起,更贵。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这办法,老是有需要不同尺寸的密封垫,买吧,搭不起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子买不起,更贵。

皮具的冲子,价格不贵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硅胶上。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个装酒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