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咋修❓❓服役快十七年的贝尔金(Belkin)4位防浪涌排插

楼主(2023-06-30):
2006年JD自营双11买的¥49f块,用了近十七年时间了。前天一次短路保护的瞬间( 美的二手微波炉使用途中起火花,完蛋了 )这插座突然就挂掉了( 之前过载保护一直正常 )。
  拆开一看,PCB背面都烧焦了。还有维修价值不❓❓如果零件太贵就不修了。

网友A:
短接当普通插线板好了。

网友B:
去掉保护板,直接链接继续使用,想修好了不容易,得把那些黑色物质彻底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当普通插线板好了。

主要考虑零件不好买,而且费钱。

  手头上没有万用表,但是估计过载保护开关也一起挂掉完蛋了。还得去找一个普通的220V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保护板,直接链接继续使用,想修好了不容易,得把那些黑色物质彻底清除 ...

为什么那些PCB烧焦处必须彻底清除❓❓

网友:
一般电源都有防浪涌,,再加上这个,就二次防浪涌,,感觉意义不大,常触发接触,更易损坏

网友C:
你哪个地区?除非北京周边,说实话2006京东还没开到广东来,2007年才成立京东华南。更别提国内比广东还偏僻的大把地方了,

所以你这用了17年我觉得非常质疑,除非你贴出订单截图。

楼主:
是咯,用电器短路了:

一、先是这玩意儿突然扛不住,瞬间挂掉。所以这一级保护瞬间失灵。
二、然后,配电箱里的梅兰-日兰ELM电磁式漏保触发保护,全屋瞬间断电。

网友D:
去掉原装的电路板 换成wifi遥控开关
至于防浪涌 市区目前国家电网供电都很稳定  感觉没必要
入户强电箱装个过欠压保护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哪个地区?除非北京周边,说实话2006京东还没开到广东来,2007年才成立京东华南。更别提国内比广东还偏僻 ...

2006年,在帝都搬砖。

  搬砖砖,吃果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零件不好买,而且费钱。

  手头上没有万用表,但是估计过载保护开关也一起挂掉完蛋了。还得去 ...

原装的是台湾合力士过载保护开关。
国产的1.5元。
用普通开关不安全。用过载保护开关相当于保险丝,还能救电器一命避免火灾。我觉得排插就应该有过载保护,我把家里的所有大功率电器用的排插都装上了合力士过载保护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那些PCB烧焦处必须彻底清除❓❓

对,那些黑色的物质在高电压下会导电,还会烧的(用万用表量可能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原装的电路板 换成wifi遥控开关
至于防浪涌 市区目前国家电网供电都很稳定  感觉没必要
入户强电箱装 ...

谢谢提醒。

  配电箱已经安装有大船货拆机二手的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F:
看着比公牛的强很多,但是比apc的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的是台湾合力士过载保护开关。
国产的1.5元。
用普通开关不安全。用过载保护开关相当于保险丝,还能 ...

台湾合力士JOEMEX船型开关M1过载保护带灯3脚2档翘板电源自动断电
  • 价格¥2.90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76074945bNjtUO&id=706970734923&ns=1&abbucket=0#detail

网友:
最有价值的是直接短接到铜排当普通排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比公牛的强很多,但是比apc的差不少

是咯,比APC差一点。
  而且,万能孔用久了会比较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比公牛的强很多,但是比apc的差不少

贝尔金做的东西都比APC差一点。老国标APC最好:比万能孔插入夹得紧,不像万能孔用久会松,能兼容美标、日标、欧标……就是不能兼容英标,但是插入夹得紧啊。

网友:
贝尔金宣传做的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