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工厂有多种原件,请教做ZVS哪个原件合适。

楼主(2023-06-30):
刷抖音,有简单迷你的ZVS,原件不多,看着挺好玩,闲着无事打算复制一个1身边有几十种原件,但对这个不太懂,拍的图都是三脚MOS管,请指点下用哪个型号合适,电容之类的不用多说,啥样都有。并打算用图中的线圈做ZVS线圈。请大家个点意见。

网友:
先选一个你认为凭你的技术,能焊接、调试完成的电路图,再根据电路图上的元件标识选元件,没有的元件,可以请教大侠,你现有的哪种元件可以代替,选齐元件,就可以按照电路图焊接了。

网友:
你这种都是开关电源的管啊,,而且电流都不大

网友:
好像没啥用,不如放闲鱼上试试卖了,换点银子需要什么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