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小零件哪里便宜?

楼主(2023-06-30):
之前看到好几个帖子:什么有了多多戒掉淘宝之类的,这广告不得不说真它嘛洗脑管用,搞的我每次买模块电子产品之类的都去搜一圈,结果没下过一单!我也是被骗了还不死心去搜多次就想找出一个便宜的小零件,结果没遇到一个比某宝之类的。比如最近就看了温控开关、散热风扇、胶水、理想二极管、升压模块等,最后还是淘宝下单了。

另外就是那个多多果园,种了半年树5块钱红包逗没种出来,我芭芭农场种熟2次10块钱了。不过我淘宝6哥号都撸黑了。签到频道只有几毛钱,其中一个永远都是0.1元。

网友:
现在多多大折扣基本没了,战略收缩,以前月黑风高很多东西便宜。本来电子元件这些多多就不是强项。

网友:
0元购???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以前淘宝红包多的时候2块钱以内包邮的电子元件每天都可以撸,拼多多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可撸的

网友B:
要是靠手动种树,那可就没啥意思了,京东的挂着天天白嫖,一周一个12元红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靠手动种树,那可就没啥意思了,京东的挂着天天白嫖,一周一个12元红包 ...

挂啥?快分享分享,让我们也撸一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挂啥?快分享分享,让我们也撸一撸

青龙挂京东,都多久的事了

网友:
有车大家一起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淘宝红包多的时候2块钱以内包邮的电子元件每天都可以撸,拼多多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可撸的 ...

长期撸的话号就黑了,前几天我拿90多岁爷爷手机号注册一个淘宝,最近每天3元红包,也不知能持续几天,以前领过最大的是4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靠手动种树,那可就没啥意思了,京东的挂着天天白嫖,一周一个12元红包 ...

能推荐一下仓库吗?分享一下经验,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推荐一下仓库吗?分享一下经验,谢谢啦

就是主流的仓库,多拉几个家人就行了,种树有个邀请,人多了就快,基本一周一棵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主流的仓库,多拉几个家人就行了,种树有个邀请,人多了就快,基本一周一棵树 ...

谢谢楼主的分享,有空了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长期撸的话号就黑了,前几天我拿90多岁爷爷手机号注册一个淘宝,最近每天3元红包,也不知能持续几天,以 ...

搭车问一下,dcdc升降压模块哪家强?要求可靠,功率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一下,dcdc升降压模块哪家强?要求可靠,功率足。

那是坑,反正我不用了,效率太低了。那个小创模块什么的说的好听效率怎么怎么滴我都打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坑,反正我不用了,效率太低了。那个小创模块什么的说的好听效率怎么怎么滴我都打住了, ...

难道比适配器插逆变器ac效率还低吗?

比如锂电池做电源。如果输出电压刚刚好,那就直接,效率最高,如果不对,我觉得DC-DC应该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比适配器插逆变器ac效率还低吗?

比如锂电池做电源。如果输出电压刚刚好,那就直接,效率最高,如果 ...

你说的很清楚啊,升降压模块,这都二次转换损失了,我以前12V太阳能板充12V电池就掉这坑里了,。另外逆变器就不适合单独给这些低功率的设备用的,适配器效率普遍都只有80%左右。一般的模块应用几十瓦,那些商家标的号称什么几百瓦的模块说说而已。我有一个路由器和一个监控都是三串电池直接供电的。另外3个路由器就是早期准备的ups模块,效率可低了,8节2600的电池并联升压12V带8瓦的路由器只能5个小时

网友:
淘宝的型号多

网友:
拼多多还是要叠加各种活动,种菜、果园什么的才便宜

网友F:
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在多多上买过一件东西,在京东上买过5次东西(那还是因为公司发的京东券),在微信直播平台上买过3次东西,其它什么抖音什么的平台手机上就没有安装,更别说在上面买东西了,所以99.9%的网上购物都是在淘宝、天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在多多上买过一件东西,在京东上买过5次东西(那还是因为公司发的京东券),在微信 ...

抖音我老父亲上当几次,他是不网购的,都被骗的买了几次,两三块前的眼镜(全是毛刺都没打磨)卖它67十。我是后来偷偷看了是什么品质才知道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