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什么高频焊台一般分为90W和150W?

楼主(2023-06-30):
好像没见到其他功率的,90W和150W对应不同手柄吗?而且,高频焊台的手柄型号真多,太乱了。

网友A:
一般就是203和205吧,功率大的烙铁头也大呀,大焊点还是205干起来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203和205吧,功率大的烙铁头也大呀,大焊点还是205干起来比较爽。

203和205,是不是对应90w和150w?

网友B:
啥是高频?看坛子里的人评价很牛

网友:
这俩工厂用的多,所以二手的多,看起来就多,其实还有60w和1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是高频?看坛子里的人评价很牛

把电磁炉当成电烙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是高频?看坛子里的人评价很牛

电磁炉原理加热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