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海鲜市场买了十几根原装jbc穿孔头改了几根效果不错媲美原装发热芯

楼主(2023-06-30):
海鲜市场买了十几根原装jbc穿孔头改了几根效果不错媲美原装发热芯,特别马蹄头焊大单体更是嘎嘎猛,银焊丝是真贵一截四五十,自己用银跟黄铜配的焊料。

网友A:
楼主的烙铁头改造的很猛,动手能力强,省下的就是自己的,问一下楼主改造的头子测温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
也想搞一个245但是有了T12和高频有点用不到

网友B:
改造工艺不错,没有详细过程 有点遗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造工艺不错,没有详细过程 有点遗憾。

有改造过程一般人也学不了吧,就这个头子与加热部分的焊接就难倒很多人

网友:
用什么焊接的?

网友:
楼主这个936头子那买的,看起来比一般的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烙铁头改造的很猛,动手能力强,省下的就是自己的,问一下楼主改造的头子测温准确度怎么样? ...

跟控制板有关系

网友D:
后期焊接是难点。对一般人来说。

网友:
钎焊技术很溜啊,牛。

网友:
这焊接接口不错,只要发热心不坏基本换头就行了。

网友:
楼主厉害 …… 工具应该不少,这焊头切割、扩孔、打磨、焊接都是精细活啊

网友:
焊接工艺真好!焊接面很光洁!手艺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改造过程一般人也学不了吧,就这个头子与加热部分的焊接就难倒很多人 ...

不难 很简单 取头才难 难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期焊接是难点。对一般人来说。

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你是怎么配的焊接材料?????看看

网友E:
用黄铜(锌铜合金)导热行吗?你看看锌的导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黄铜(锌铜合金)导热行吗?你看看锌的导热性

锌的导热系数116银的四百多,一般用铜和银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