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利浦ACR3142CF 直流变频循环扇,并请教直流电机怎么修?

楼主(2023-06-30):
别人知道我好鼓捣,说有一个样子奇特的风扇,问我研究研究吗?我的好奇心立马上了,到手好立马拆解研究,断续好几天。
首先谈整体感觉:一身塑料件,份量没多少,不知这个是真货还是山寨的。

触摸
是直流变频扇,高大上,第一次见。
这是当晚拆开拍的照,上面是电源板,下面是触摸板。
2021年的,也就是说只用了2年。实测输出24v和5v都正常,还有转头可控硅(转头电机也坏了,但能听到里面的有动静,估计是硬转动导致的)。

3种模式,共36档位,后面实测没有这么些挡位,有的只是挡位显示变,但频率没变化呀。
手机APP模块
220v的
拿出新买的示波器,哈哈哈,so easy,所有的模式下挡位的频率都获知了。
后面再附详表
那最终就锁定是这货坏了,拆解的时候发现个别螺丝安装混乱就知道主家找人维修过了,发现是电机坏了,买不到或太贵就放弃了,最终到了我的手里。
型号含义不懂,有知道的朋友请告知。
查了下这个是日本的电机。那为什么上面是2018年的标,是维修者给换了还是原装就是这样???
主板是3线,到这里是4线,空了一个,更增加我的疑虑:到底是原装还是给换了?
查了下资料,变频模式是clk(是调节频率模式的,另一种是PWM,调节占空比模式),示波器也验证了这一点。

这是频率表,有点误差,不影响。
==============
请教2个问题:
1、直流变频电机怎么修?观察电机主板构成是主控(右侧多脚的芯片),3个双沟道场管,3个场管,另外上面的防水胶怎么处理(有了胶水型号看不好)?
2、要是从售后买可以预见的是死贵,不现实,从网上买,注意啥?尺寸,电压,频率范围,模式,还有啥需要注意?

网友:
电机线圈没断的话,查供电。

这电机最高24V电源,里面的控制芯片肯定要降压的,比如5V之类的。

一般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都不会坏的太离谱。

网友:
直接换电机,也不贵的

网友:
这货看着怎么那么像小米净化器1代的电机

网友A:
直接换吧 大牌流出来的直流无刷电机 某宝就有 十几块一个 一般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吧 大牌流出来的直流无刷电机 某宝就有 十几块一个 一般不包邮

搜了老半天有卖直流电机的,但没对应型号,另外我严重怀疑这个不是对应的电机,修理者给随便安装一个打发用户了。

网友:
深水宝应该有电机的,还是直接换吧保险点。

网友:
感觉电机被换过了

网友:
搜搜前面有个坛友发帖了,也是这种直流电机

网友:
这类电机有就是轴长点或短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老半天有卖直流电机的,但没对应型号,另外我严重怀疑这个不是对应的电机,修理者给随便安装一个打发 ...

无所谓啦 能转 能装上扇叶就完事了

网友:
飞利浦现在也是杂货铺了,以前就是照明做的不错,质量嘛。。。。。

网友:
碰运气抢购几十元,天马变频风扇替代。实在没抢购到,网上找无感无刷驱动板替代,PWM信号频率要合适,缺点20元起维修价格偏贵,调速线性与原厂有区别,无感方案有最低转速限制,太低会抖动,重启保护。换Nidec直流无刷电机总成,优点霍尔无刷启动稳定,缺点不同厂家电机PWM线性有区别。修驱动板最麻烦,电机轴承和转轴,轴套都是紧配合压入,很难找受力点无损分离,主控故障不一定能配到。

网友:
电机不用修,直接换电机 。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货不便宜,换个电机能修好也值了。

网友:
佳阳小窝卖的好像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
这风扇功能看着挺多的

网友:
飞利浦家用电器一直是贴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