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今天带小朋友们一起折腾两工控机

楼主(2023-06-30):
今天带小朋友们一起折腾两工控机

一早起床,发现有工控机掉线了,到了超脏机房,发现掉线的那个机是下面的一台,正好放层板上没有螺丝,很容易拆,
先把掉线的这台机拖到地板上观察
细心的朋友发现cpu风扇是我随手放的一个12cm风扇。因为曾经这台机CPU风扇直接堵转烧糊了。我随手把机箱风扇拆了扣上面了。

一台机里面有两台机的灰,要是灰能卖钱准发了。这个机,不停的在反复通断电源重启,硬盘电机强烈不满!表示主板就是个智障!
随便按了前面板开关,都是塌的!RESET键起不来。难道这么简单就秒杀了??

底下居然都烂掉了

换上去,机器没有好。
经历了几次诊断卡检查发现内存大概率挂了。
怎么说单条4G也是值20元巨款的,因为上面提到了,这台机cpu风扇曾经长期堵转,内存热爆的可能性很大,
拿风枪先吹了一面,赌一下,啊哈开启来了,虽然不轻松也算秒杀了

顺便给捆绑上一个比较。。正常???的CPU风扇。

再把主板拆了,机箱倒过来踢几下,让大量灰掉地上以后,才能用抹布清灰。。。。。。

电源也清理下,这清洗剂我自己的,一罐40,下血本的

不能多喷点到为止

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标题说了,是两台,
无聊看了一下上面有一台台固定在机架的一模一样的工控机,草!cpu风扇不动,还一股焦味
老样子再弄一边!

全文完

网友:
我也给CPU换过机箱风扇,还是用热熔胶固定的

网友A:
这是直接把WD40当清洗剂用吗

网友:
额,机房这样后面岂不是还会出问题

网友B:
工控一般都是用超低功耗的CPU平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一般都是用超低功耗的CPU平台吧

B75,G2030,4G ddr3

网友:
这电影妥妥山寨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B75,G2030,4G ddr3

d525,c1800,n3150之流应该更合适些

网友C:
机房的机器楼主修着像自己家用的

公司的该换换该花花啊

网友:
这个也不算脏呀,应该是楼主采购的时候吃了不少回扣买回来的劣质品吧,还让粉尘来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房的机器楼主修着像自己家用的

公司的该换换该花花啊

家用的早上SSD了,这采购的我觉得不错,都7年了,这蓝盘和电源居然没挂,服了他

网友:
风扇叠罗汉让我想起了斗地主:加倍

网友:
赔大本了,赔大本了!

网友:
机房都没人定期维护吗?

网友:
建议集中采购一批风扇,随用随换,或者多弯腰捡垃圾

网友:
这种地方机子如果没有问题,一年下来可能都没有人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接把WD40当清洗剂用吗

电子精密清洁剂,不导电、不残留,很快挥发的,有极少的某种塑料可能会受伤,大部分没问题。
十多年前做存取款机售后的时候,就是用的类似的,很好用,特别是对金手指之类的,去氧化很棒。

网友:
风扇叠罗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