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很长时间没关注电脑硬件了,请推荐一下办公用配置

楼主(2023-06-30):
如题,有两年没关注电脑硬件了,现在想组装一台办公电脑,不需要显卡卡的,是用英特尔还是锐龙好?现在用几代cpu了,请大神推荐一套经济合理的配置,感谢!

网友A:
13100加迫击炮主板,内存150,硬盘1T300,机箱电源按400算,2500元左右。
具有一定升级空间,想砍断后路的可以换更便宜的主板还能省500左右。

网友:
不会折腾就i3-12100带核显,8G两条,板子H610M,固态500G或者1T,机箱电源随便选一套就行!下来一千多块钱也就!未来也可以升级!

网友:
T恤20元200元都能穿,甚至都是一样的新疆棉。

电脑差不多也是,10倍价差都是正常的。极度压缩预算二手4代主机 200内都堪用,全新13代主机2000内吧。

(当前办公的需求大概算80分)前者性能100分的话,后者性能500分(但你日常未必明显感觉到,跑测试才能体现)。

所以呢差别就是新主机性能过剩,但可以应对突发的高需求。旧主机应付office没问题,但不要期望能干500分的活。

至于具体配置,当你明确了具体预算后,楼下自然有人给你。

网友B:
锐龙R5 5600G/8+8G内存/b450主板/500G m2原厂固态,只要1500元左右,cpu和GPU性能都吊打4核8线程的I3,性价比很好
,足以满足办公需要

网友:
两个配置,但是13100性能比5600G差点

网友:
我建议5600  670大洋+四热管风扇60大洋+B550M   华擎460大洋+8G*2金士顿 260大洋硬盘用S3610 800G 200大洋以内+显卡矿渣 574  160大洋,其他看自己心思,670+60+460+260+200+160+机箱电源按400算 =2270大洋娱乐办公两不误。当前极具性价比的机器。如果内存要求不高选二手金士顿或威刚 8G*2 2666或3000的只要120左右是2270-260+120=2130大洋,威刚的终身质保。电源我选二手拆机的长城智能网星额定400W50大洋。新的没买过,机箱新的就好,又可以节约100大洋,这样实际是2030大洋。如果要炫灯风扇多花120吧。详细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锐龙R5 5600G/8+8G内存/b450主板/500G m2原厂固态,只要1500元左右,cpu和GPU性能都吊打4核8线程的I3,性价 ...

B450主板对2246EN固态可能有兼容问题,我遇到过,老主板了改换B550M了。昂达的才345,PDD券后300还要B450做什么呢?二手的也不便宜,新的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3100加迫击炮主板,内存150,硬盘1T300,机箱电源按400算,2500元左右。
具有一定升级空间,想砍断后路的 ...

13100  600大洋性能不如R5 5600,你说没显卡,来个亮机卡 574矿渣才要160包邮了。

网友:
只是办公也可以考虑极其节约的机器,B85+4150+4G*2足够了,200-240G固态+500G机械盘,节能机器,不超过500大洋吧

网友C:
我的办公机 B85PRO3+4150+4G+2G+180G二手长城智能网星350W 50大洋 +全新积至机箱35大洋 全部二手 整套400左右吧

网友:
这俩配置都可以,不过13100相对贵点,性能比5600G差一点

网友:
简单办公这两个配置就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50主板对2246EN固态可能有兼容问题,我遇到过,老主板了改换B550M了。昂达的才345,PDD券后300还要B450 ...

大哥,虽然我没听说过B450和2246en存在兼容问题,但我知道2246en是SATA主控,而我提供的方案搭配的是M2固态硬盘呀!
另外,B550理论上确实比B450规格更高,但对于一个不支持PCIE 4.0的5600G来说实际使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关键问题是昂达b550的做工和用料,包括CPU供电尤其bios实在太差了,完全就是一个挂着B550名头的A520,从里到外妥妥的山寨味(与市场上好多杂牌山寨AM4主板都是由一个工厂贴牌代工的),比之影驰铭瑄七彩虹都大大不如,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选昂达的AM4主板(这是买过实际体验后获得的经验教训)。

网友:
现在配电脑,内存和固态硬盘能便宜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办公机 B85PRO3+4150+4G+2G+180G二手长城智能网星350W 50大洋 +全新积至机箱35大洋 全部二手 整套400左 ...

3代内存平台都已经淘汰沦落成垃圾价了,这套二手配置现在恐怕都值不了20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3100  600大洋性能不如R5 5600,你说没显卡,来个亮机卡 574矿渣才要160包邮了。 ...

大哥,办公用的电脑,配个574这样的矿卡电老虎,是嫌坏的不够快吗?

网友:
这俩配置都可以,5600G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锐龙R5 5600G/8+8G内存/b450主板/500G m2原厂固态,只要1500元左右,cpu和GPU性能都吊打4核8线程的I3,性价 ...

锐龙APU内存一定要组成双通道(2条或4条),对集显性能有很大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办公用的电脑,配个574这样的矿卡电老虎,是嫌坏的不够快吗?

874办公的话只有30W不到,不是你想的一开机就是160W,动点常识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