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总是报错TranADJ fail (27)/(0C.01)

楼主(2023-06-30):
2258XT开卡总是报错TranADJ fail (27)/(0C.01) ,哪位大神帮看看?是我设置错了?还是用错软件了?

听大神的话,我勾选了
现在变成这样了,
卡在这里了,总是转

转几分钟后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
检查颗粒焊接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把这个勾上

网友:
2 3 楼是正解

楼主:
勾选后卡这里了

网友:
ADJ是闪存炸CE了,IM报adj基本就是凉了,改1改0打不打勾都没用,你关了ADJ就报ISP 7A,固件跑不起来,就是颗粒坏

网友:
勾选ch0和ce0试开,通过后再逐一选其他,找出坏的ce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好教程,学习了。

网友A:
把那个框勾选  然后选100

网友(2023-09-03):
调低FLASH CLOCK的参数试试,从高到低一个一个试。ADJ FAIL, RESET FAIL,都有可能是这个。

网友:
打开ADJ功能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开卡容易出错,头都大了

网友(2024-01-16):
把闪存频率改为100,一下就过了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框勾选  然后选100

成功,感谢

网友:
大神,谢谢,我也是一直不行,听了你的,120G改成90,一下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