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STC32G12K128单片机及P4 LED屏制作彩屏时钟

楼主(2023-06-30):
前些时间,朋友收了几片P4的LED屏,叫我制作时钟,由于P4屏是64*32的,像素太小,如用4个屏拼,可以直接使用本人以前制作的彩屏时钟电路就行了,但体积太大,所以不合适。由于彩屏时钟需占用一定的内存空间,前几年制作的彩屏时钟是用STM32F103,价略高,为减成本,本次使用STC32G12K128(STC 2022年最新推出的32位8051内核单片机),它的内存大小及速度比较适合。由于收到P4的屏比较杂,有一张是16扫的屏,2张是32扫的屏,所以在程序适应这2种屏。需通电前短接对应的IO口就行了。

以下是屏的图片。上屏是16扫的,下屏是32扫的。

以下是PCB的图片,由于时钟板比较小,所以顺便把准备下一步制作智能家居的开关用的触摸电路及可控硅调压等电路也画上去,顺便进行对应的测试。PCB上的LED屏接口标注是错误的。

用工具沿画的线割开,就是这时钟的控制板了。

原电路设计把多个功能也画上去,实际没有使用上去。存储芯片W25Q128没使用到,不用安装,2个LED屏接口只使用1个,2个4脚接口原打算是接HTU21及光感 BH1750,没使用,在这改用温度电阻测室温,感光控制没做,所以感光电阻不用安装,这板是已装上去,没拆的。由于这板需匹配16扫及32扫的屏,短接CN3或CN4座的DA及GND脚就为32扫屏,不短接为16扫屏。

下图是5V电源。

以下写程序中

完成后对功耗进行测试。下图为全白光,16扫的屏,最小亮度的功率,功率比较小。

最大亮度功率。

以下是32扫的功率测试,这屏有几个灯是有故障的,由朋友自己维修啦。接32扫的屏需短接短接CN3或CN4座的DA及GND脚。32扫的功率更低,下图为最亮的功率。

下图为最暗的功率。

以下为这个时钟的工作界面,开始是时钟界面,接住为2页设置界面,可以改变时间、日期等颜色(7种色,红绿黄蓝紫青白),及设置时钟亮度,只有3档。

以下为这制作的图纸及程序,图纸是用嘉立创的标准板EDA画的,然后导出Altium Designer格式,图1为本时钟的图,图2为强电测试,不属这个制作的。由于程序刚完成,写得比较乱,能用,可能有BUG,在使用过程中再修改,仅供参考。

楼主:
顺便请教各位坛友,本人打算下一步制作智能家居的开关等等这些小制作。有没坛友把自己的制作连接到HomeAssistant或domoticz智能家居服务器中并使用中,有没对应资料及链接,我找的资料不完整,安装HomeAssistant这个软件问题多多,domoticz安装正常,但不知如何设置使用,想把自己制作的硬件连接到服务器中,不知协议是如何,困难重重。

网友:
103价格已经下来了,还是用stm香一些。
或者直接用一个ESP32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A:
stm32f030难道不合适吗,截至现在还有1.9每片包邮的,而且第一片只要1.6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f030难道不合适吗,截至现在还有1.9每片包邮的,而且第一片只要1.6元

习惯用C51的业余人士转其他单片机的要花些时间,很多时候不方便。
我看上了CH32V003,   20脚卖8毛一个, 看着很心动。   但又要重新熟悉学习,手上还有很多C51存货。 所以还是继续C51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各位坛友,本人打算下一步制作智能家居的开关等等这些小制作。有没坛友把自己的制作连接到HomeAssi ...

智能家居首先ESP32/ESP8266. 带无线,高性能低价格。国货之光

网友:
STC32G12K128-35I-LQFP64/48/32,TSSOP20,PDIP40,QFN64/48/32各种封装:带32位除,16位除,强大的位操作,USB,2组CAN,3组Lin,DMA支持:[3组SPI,4组串口,高精准12位ADC,TFT彩屏]。
STC32G12K128可以【硬件USB下载】或【传统串口下载】,SWD/STC-USB Link1D来仿真。

网友:
做的真好,赞

网友:
首先ESP32/ESP8266

网友:
stm32f030就行呀。

网友C:
我最近在做用STC内部RTC的时钟,用廉价的温补晶振的RX8025T做外部晶振用配合STC内部的RTC做时钟真的很好用,STC的RTC寄存器读写不用数制转换并且有秒、1/2秒、1/8秒、1/32秒中断可以用来控制屏显更新、秒点儿闪烁等控制真的很方便,甚至连年月日时分秒这些变量在头文件中都声明定义好了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家还有蛮多张16扫的P4灯板,之前用的是桃源客的程序,这种不算用esp32的就是简洁,时钟就是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做用STC内部RTC的时钟,用廉价的温补晶振的RX8025T做外部晶振用配合STC内部的RTC做时钟真的很好用 ...

RX8025T里面已经有完整的RTC时钟功能了吧

网友:
当年做过单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X8025T里面已经有完整的RTC时钟功能了吧

是的,8025T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温补晶振的RTC芯片,虽然用它做STC片内RTC的32K外部时钟有些大材小用,但却可以省掉了I2C的通讯线及相关程序,STC片内RTC的数据读写程序也简单很多。

网友:
LZ看看CH32V203C8T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习惯用C51的业余人士转其他单片机的要花些时间,很多时候不方便。
我看上了CH32V003,   20脚卖8毛一个,  ...

C语言都差不多的,换ESP才是重新学习。

网友:
这个能不能按彩色565格式显示图片?是不是也是那种要么亮红色绿色蓝色,不能单独对一种颜色调节亮度呀?

网友:
做得真好,C语言全给回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