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可以直接用5个18650给本子供电吗?

楼主(2023-06-30):
我的笔记本电池不中了,几分钟就充满/用几分钟就没电而关机,只得拖着电源适配器插电源上来用,想挪动位置太不方便,手边有18650电池好几个,打算把5个电池串联起来装在盒子里满足19v给本子供电,某节电池没电了就用18650充电器充足了再装回电池盒里接着用~这种办法可行吗?

网友:
应该是不行,本本电池 通常是6个电池3串2并的。。。5个串联给本本供电 和 用电源供电有啥区别呢?

网友:
锂电串联给笔记本供电一定要用保护板,用点焊机焊牢。可拆卸式接触不良。锂电池要用专用充电器。否则易出事!
还是买块新电池吧,自己折腾太危险。

网友:
应该可行, 连接简单,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行,只是续航时间短点。

网友A:
笔记本电池换个电芯?
如果是原装电池是18650的,换电芯才90~120块,至少能用3年。

网友B:
也不是不行的,麻烦一点而已,还有就是有的电脑充电口是有通讯协议的。

网友:
只有自己试!
联想某款笔记本是19v的,有一次电源没带,直接拿12v的5525电源直接插入,OK开始正常使用!!!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电池吧

网友C:
可以,但是你得时刻注意电量,并且,发热会很严重,不怕炸了吗?还不如用电源适配器呢,除非必须用电池。电源插口标准电压是19伏,也允许低1~2伏,有那种电动车用的16伏电瓶,弄一个也可以,但是笔记本电源电路承受电流大了也容易过热影响寿命,因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降低了必须提高电流维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换个电芯?
如果是原装电池是18650的,换电芯才90~120块,至少能用3年。 ...

里面电池是一块扁片子,查了一下原装的1400多,太贵了机器也老了不般配,所以想弄个18650电池盒对付着看个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不行的,麻烦一点而已,还有就是有的电脑充电口是有通讯协议的。

原适配器炸了,现在是另外的19v适配器通过转接头使用,那个转接头输入口就是5.5二芯插口,弄个电池盒经2芯插头来供电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你得时刻注意电量,并且,发热会很严重,不怕炸了吗?还不如用电源适配器呢,除非必须用电池。电 ...

谢谢老师指导,等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适配器炸了,现在是另外的19v适配器通过转接头使用,那个转接头输入口就是5.5二芯插口,弄个电池盒经2 ...

有转接头就问题不大,只是电池串还要保护板哦,这样比较安全。另外就是电池串的电压,5串满电的时候21V,低电时大约15V。DC口输入不知道这个电压范围是不是有问题哦。笔记本自带的电池包上面有保护板,而且有各种信息会发到主板传给系统。个人认为换电池比较可靠。

我之前是和你有过类似想法,我也买了转接头,通过自动升降压模块接入车上的12V稳定输出19.5V到转接头,升降压模块限制电流输出在3.4A,这样相当于一个65W的适配器

网友:
可以,但是也有风险,不如换一个电池省事

网友:
都是锂电咋不行,装保护板是必须的。但这样使用笔记本也不方便,还是配块电池装里面为好

网友:
通常 19v ±1 没什么问题,考虑到开机后的压降,也不太可能高过20v。

不过 “某节电池没电了就用18650充电器充足了再装回” 这句话就比较骚气了,你不太可能低成本又便捷地实时监测5个电池的电压值。

网友:
更换电池要注意!有些品牌相当流氓!电路断电就自锁!不能充放电!逼着你要用原装电池!我吃过苦头的!
要把新的节上,再断开旧电池。骗过电路自锁!

网友:
我觉得可行,就是充电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