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极电机做电摩如何。

楼主(2023-06-30):
好像没没有滚珠轴承。力度应该不错。

楼主:
转速不是太高

网友:
这个是升窗电机吧

网友:
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电磨最起码也得万转以上

楼主:
转速高没力,要么220v加软轴还行。

网友:
估计转速不够,扭力不小

网友:
我用过一个同类汽车座椅电机,扭矩大,转速低12V3000转,全封闭没风扇发热大,不是很理想。

网友:
   电摩要的是转速。

网友:
不仅没散热风扇,散热孔也没有,不适合长时间运转。

网友:
没扇叶散热不好

网友:
转速不够好解决,加个升压板就行了。不过现在电磨很好买,五花八门各种都有,也不贵,自己做怎么也不如商品电磨好,要是实在闲得无聊那就另说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不适合,这个是力量型选手!电磨是速度型!

网友:
动手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汽车上的电机应该也就风扇电机跟喷水电机是高转速了其他都是力量型电机

网友:
电磨要的是高转速,一般电磨最高转速都到3万转

网友:
汽车上这些电机的特点就是低转速高扭矩,工作时间短,散热要求低。

跟电动工具要求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