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维修四个镜头的监控摄像头的供电电路(unv HIC8521)

楼主(2023-06-30):
分享一下维修成功的喜悦  维修了多半天也找到了些维修思路 以后再维修到多脚的电源芯片也知道了大概流程吧。下边是摄像头的外表凑合着看一下吧,主要是问一下大神电路的问题

20脚的芯片左右各两个引脚 上下两边各8个

起初是通电后摄像头不运行拆开后经测量芯片VIN引脚电压才8.69v查了下数据手册 发现芯片支持4.5v至60v的宽输入电压,按理说这个电压正常,接着测量1脚EN脚有5v电压查看技术手册此脚电压不能超过8v.看这样子5v电压算正常。

接着测量的20脚UVLO 欠压锁定引脚 电压1.84v查看技术手册有一条是对的该引脚低于0.9v就欠压锁定,测量的电压大于0.9v 应该也是正常 。

接下来跑了下电路根据串联电阻分的电压计算出这两个引脚电压和测量的电压一致,,但是总感觉VIN引脚电压总是不正常输出到场管的引脚通电瞬间也没有波动,就这水平也找不到别的问题于是网上买了一个芯片, 其实开关芯片就这几个引脚电压 缺一不可吧  就跟人吃了饭喝了水才能干活,饿了渴了谁还能继续干活。芯片到了 没想到换上之后这个三个电压还是一样 场管的G极没有电压波动,继续研究手册 10脚解释是3.3 V 稳压输出。必须连接值为0.1 μF至1 μF的陶瓷旁路电容从此引脚到 AGND 并放置在此引脚附近。 ,下边的图就可以看出10脚连接3.3v的调节器,不仅有外部输出 也用于内部供电。换上新买的芯片后这个引脚也没有电压,

上边图中就VDD就连接了场管D极。

还有芯片的RT引脚经测量也没有电压,手头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量 锯齿波也能测的出电压就是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一开始以为是芯片发来就是坏的问了下商家没回复,没办法了就买了一个芯片,吹下芯片清了下焊盘 抹了点焊锡浆 加热 降温重新通电一测量居然出正常了,就因为我吹下旧的芯片没清焊盘直接放新的芯片的问题。

这个是几个引脚的电路图,打问号的那个应该是稳压二极管,换上新的芯片后VIN 脚电压还是8v多我就短接了三极管的ce引脚不知道为啥这个二极管会爆掉 Q1三极管也短路了,不懂啊,后来换了一个三极管,这个稳压二极管也装 反正电压高点也在芯片的电压输入范围之内。

网友A:
这摄像头是什么用途,这么多镜头?

网友B:
这么多镜头,干吗用的?

网友C:
黑猫警长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摄像头是什么用途,这么多镜头?

铁路上的 好像是安在信号塔之类的高塔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镜头,干吗用的?

全景摄像头 观看角度有180度 可以变成六个不相同的画面  或者拼接成一个大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猫警长造型

最上边是天线具体接收什么信号好的不知道 中间四个镜头 最下边黑色的是多半圈的红外灯

网友D:
大角度全景,可以只装一个就能有几乎180度视觉,不需要安装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角度全景,可以只装一个就能有几乎180度视觉,不需要安装多个

个人不会装这种的  虽说不知道具体价格是多少 但肯定不会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摄像头是什么用途,这么多镜头?

街上有很多监控摄像头是这种。

网友E:
上来先换芯片能少走弯路

网友:
4给镜头,应该是全景相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来先换芯片能少走弯路

也要先检查芯片的几个基本条件 条件满足了 还没有输出那大概率就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F:
多此一举,早就有360°无死角摄像头了!

网友G:
馋了 想装家楼下玩玩(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馋了 想装家楼下玩玩(不是)

工程特制款 问个价格还需要报工程名称才能查的到,这么一个摄像头就一万多块价格太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多此一举,早就有360°无死角摄像头了!

我问你个问题,一个成像芯片,拍摄10平方面积的分辨率和2个成像芯片拍摄10平方面积的分辨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问你个问题,一个成像芯片,拍摄10平方面积的分辨率和2个成像芯片拍摄10平方面积的分辨率,有什么区别 ...

或者说同一幅图片,你喜欢以下哪个分辨率 1024*768?2048*768?

网友:
这摄像头是什么用途,这么多镜头?在小区门口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