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用无刷电机的节气门

楼主(2023-06-30):
拆个现代雅科仕的节气门,这个节气门比较特别,用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A:
无刷是为了响应快吗

网友:
不懂这个

网友:
用无刷只是为了寿命吧,没在碳刷呀。

网友:
无刷没有磨损,寿命长。

网友B:
这个是步进电机吧,无刷电机还要有感应位置的磁环和霍尔,步进电机不需要。
我觉得汽车节气门用步进电机比较可靠,成本低性能可靠,伺服电机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
没有广泛使用必然有先天不足

网友:
原来长这个样子,一直好奇

网友:
觉得用电磁铁也可以呢

网友:
应该是使用的铜芯,启动力量会比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是为了响应快吗

为了力量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步进电机吧,无刷电机还要有感应位置的磁环和霍尔,步进电机不需要。
我觉得汽车节气门用步进电机比 ...

无刷电机只是个概念,只要没有电刷,广义上鼠笼电机都算,就算是狭义上面的无刷电机霍尔也不是必要,比如硬盘主轴,还有无人机的电机,只要电调采用类似锯齿波抖动启动就可以实现免霍尔免相位检测

网友:
节气门需要精确的控制开度,应该类似步进电机吧?

网友B:
一般来讲的无刷电机是相对有刷电机来说的,而有刷电机一般指的是直流电机,所以无刷电机一般指的就是直流无刷电机,而且是用磁环和霍尔来代替电刷,为的是延长寿命和消除电火花。而且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都是直流电机,不是交流电机。鼠笼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这种属于交流电机,而鼠笼电机从诞生开始就是没有电刷的,属于感应电机系列,所以有刷无刷对于感应电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电机属于连续转动的非定位功能电机,而步进电机不属于这种,步进电机属于定位电机,也属于感应电机。

网友:
这种东西有刷和无刷都是用不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只是个概念,只要没有电刷,广义上鼠笼电机都算,就算是狭义上面的无刷电机霍尔也不是必要,比如 ...

大佬说得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的无刷电机是相对有刷电机来说的,而有刷电机一般指的是直流电机,所以无刷电机一般指的就是直流无 ...

说得好,这个电机要配合对面的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才可以工作,传感器信号不正确就保护了,就是电机罢工,还有一个保护电磁阀就会打开,空气就经过保护电磁阀打开的通道进入发动机,发动机转速就达到二千转左右,俗称跛行模式,慢慢开去修理厂维修

网友:
棒子货还是爱堆料,前面看几个德系、法系还是有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