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无刷电机节气门控制模块

楼主(2023-06-30):
拆现代雅科仕无刷电机节气门控制模块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车上的,看起来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车上的,看起来挺复杂。

进口现代雅科仕3.5

网友:
那个插件的电阻都这么整齐

网友:
应该是现代 三菱 克莱斯勒合作时的产品

网友:
板子不错,亮亮的。

网友(2024-08-02):
相当的精致。

网友:
电路板的做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