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P日本日立窗式空调, 能改小压缩机?

楼主(2023-06-30):
这台日立机,原来是朋友货柜从香港带过来的,3P正的冷气机,,,这种大机器估计很少, 一般香港比较多,  一说很多年了,原来是仓库用的,后面闲置了,。一放就很多年, 闲置着就用不到了,现在仓库没有装空调,,,,,这么大机器小仓库用着浪费。  想着有什么方法改小压缩机》现在库房小用不到这么大压缩机,蒸发器和冷凝器都蛮大的,大概有个百来斤

R22的雪种,,日本原装窗机还是蛮厉害的,不过用的实际时间也不多,这么多年了,钣金没生锈, 只是铜管有些发黑, 这么久拿出来通电,还是那么冷, 可以冷的冻西瓜。

网友:
应该不好改吧

网友A:
如果能在建房子的时候统一预留窗式空调的位置,设计合理,让空调也能像其他家电一样方便就好了。

网友:
没改过,,应该能改吧,,3P也饿不错,一般能用30-50%的功率就够了

网友:
这种精典机型,挂小黄鱼试试,换的钱刚好够小窗机,还全新

网友B:
为什么要换小,大马拉小车不是更好吗,迅速降温,然后就停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小,大马拉小车不是更好吗,迅速降温,然后就停机

频繁停机,温控不准确,对压缩机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繁停机,温控不准确,对压缩机也不好

搜一下电子温控器  或者非偏远的给我15运费送你一套温控器自己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在建房子的时候统一预留窗式空调的位置,设计合理,让空调也能像其他家电一样方便就好了。 ...

淘汰的历史产物

网友:
就这样用挺好的,大马拉小车经济实惠。换温控开关不一定有原装的好。改小压缩机就是小马拉大车,压缩机会累死。

网友:
正常使用就不要改,改了各种参数都发生变化,效果不好并且很麻烦。

网友:
正常运转最好是不要去动它

网友:
原装的就不要改了吧,改了太可惜了,另外大马拉小车也可以,可能待机电流大一点,多费一点电

网友:
加变频器改装,改装成变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小,大马拉小车不是更好吗,迅速降温,然后就停机

就是啊,原装的不要改了

网友D:
为何改小,功率越大越省钱,因制冷时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改小,功率越大越省钱,因制冷时间短

就是呀,要是改的话原来的参数破坏了,效果反而不好了;’就算能改好,估计费用也够再买个小功率的机器了。

网友:
去以旧空调换旧空调,去换一台1.5匹的空调,应该不需要贴钱了。

网友:
窗机噪音大,现在家用一般都不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