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个24V工业充电器HB600-24B

楼主(2023-07-01):
拆一个24V19A工业充电器

正面,型号HB600-24B

全金属外壳,三面都是散热鳍片,比较厚重

后面,输出线,交流内部锁定,查了下可以控制外部继电器,防止充电的同时打开用电器开关

前盖打开,8个内六角螺丝,可以看到大大的电感,电容

后盖打开,也是8个内六角螺丝,怎么好像进了水。

两侧各有两处打了胶的地方,把胶抠掉,还是用内六角固定在侧面

抽出主体

PIC的单片机

上层是控制部分,惊喜的发现有几个可调是可以调电压电流的,把水晾干,有时间试试能不能改可调

网友:
做工还是很规整的。

网友:
工业用品,用料不含糊。

网友:
三面都是散热器,这要同时驱动10个T12应没问题

网友:
看着就让人喜欢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用作相当不错的呢。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啊,散热片在外面效果很好,也增加了外壳的强度。。赞

网友:
那段黄线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绝对工业范儿,这货估计不便宜

网友:
做工很好,值得拥有,调压调流估计范围不大。

网友:
做工还不错,散热这么大估计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这货用料奢华呀

网友:
这用料和做工确实板正。

网友:
工业用的做工和用料不 错

网友:
浑身不透气,温度肯定高,有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500W

用料针不戳啊

网友:
大大厚厚的散热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