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 vc9807a+万用表上掉下来的这个小弹片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3-07-01):
想问下 有没有知道  这个万用表上的小片片是干嘛用的   老丈人收了两个万用表  一个福禄克187  一个胜利  这个胜利让他拆了   掉下来一个这个  我离的远   求助一下  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防拆器,专门对付手痒的

网友:
应该是在两片带触点的转盘中间的弹簧片,保证触点接触良好用的。个人猜的,供参考。

网友:
什么?不认识

网友:
可调电阻的滑动触片

网友A:
微调电位器上的滑动触片
比如图上画圈的这两个都是,你找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掉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个万用表上的,无所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电位器上的滑动触片
比如图上画圈的这两个都是,你找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掉的
...

我感觉也是   不上 也能正常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   不上 也能正常用

你确定所有档位都能用?滑变电阻肯定是某个档位的,缺了它就开路了,你测试一下所有功能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所有档位都能用?滑变电阻肯定是某个档位的,缺了它就开路了,你测试一下所有功能看看能不能用。 ...

测试了  所有档位都好用  就是有一个档位有点卡顿

网友:
6楼是正解,谢谢分享。

网友:
可变电阻划片。

网友:
六楼正解。显示正常不代表测量准确,可调电阻是起到校准作用的。

网友:
这个片不属于这个表吧,这个表的变阻器是黄帽,这个片的变阻器,是光头强,,个头比较大,不像这上边的,当然,如果是这里边的,应该能看到缺少这玩意的尸体

网友:
可变电阻划片

网友:
微调电位器上的滑动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