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350-27改可调问题求救

楼主(2023-07-01):
参考二斌和拾柒两位大神明纬改可调电源的教程,把一块350-27改成可调电源,前期升压,调压调流都顺利成功,最后一步改全桥整流后电压和半桥整流一样,最高还是只能调到这50v,次级滤波电容采用两个250v560uf,zd1稳压管已拆除,供电小板用led灯电源改装,拆除原43v稳压管换成13v稳压管,实测电压14v,芯片为am22a,仔细检查电路没有错误的地方,各位大神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直接改到70V用调压模块

网友A:
对照一下,我的那个关于改的原理贴子: 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7329-1-1.html
改到0-90V 在第5楼。

现在再来谈S350-27 改到0-90V的事。
这个改装,一般都是把变压器次级原来的全波整流改成桥式整流。。。。。。。。。因此最高输出电压,可以比原来用全波整流时翻一倍。
特别是下面这句:
当然调压部份的R32+R31及R25+SVR1组成的分压反馈电路也要做相应更改以适合更高的电压。
这个输出电压的反馈电路,你做更改了没有?
只把全波整流,改成桥式整流,不更改分压反馈电路,电压不会直接翻倍,和原来是一样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一下,我的那个关于改的原理贴子: 探讨下明纬S350改可调电源的工作原理  https://www.mydigit.cn/thre ...

分压反馈电路已经改了,没改全桥时已经能调到50v,改全桥后最高还是50v,反复检查电路没有错误的地方,另外刚测了新加的共阳极二极管,用200欧档测试无阻值,2000欧以上档位和二极管档测试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元件买假的了,原先板上的共阴极二极管用电阻200欧档测试有阻值。

楼主:
j15位置新加的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压反馈电路已经改了,没改全桥时已经能调到50v,改全桥后最高还是50v,反复检查电路没有错误的地方,另 ...

要更高的电压,那个分压还要再改,负反馈电阻要再加大。按50V的负反馈分压,肯定最高是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j15位置新加的反馈电阻

如果桥式整流电路改的没错,J15位换装 20K 电阻,最高是只能到 50V. 你自己计算下,494的 1脚和2脚,在正常时,电压应该是相同的,调压电位器调到最高时,你弄的几V? 即494的2脚电压,一般改装都是2.5V-3V左右。
然后你计算下,加装的J15上的电阻+R31+R25+SVR1(一般直接短接为0)组成的分压电路,按最高输出电压来计算在1脚上能产生多少的电压? 二个电压相同,说明是正好到这个电压,如果计算结果1脚电压高(按90V计算)那么就是调不到90V的。
或者反过来,按1脚和2脚电压相同时,你计算此时的最高输出电压。
我记得我改成0-90V时,把J15上加装的电阻通过调整好象更换到了47K还是51K忘记了。反正不可能是20K, 用20K,其它电阻不更换,最高只能到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桥式整流电路改的没错,J15位换装 20K 电阻,最高是只能到 50V. 你自己计算下,494的 1脚和2脚,在正 ...

谢谢指导,电阻换成47k,最大电压可以调到83v,看别人的教程后级改全桥整流后都没提到要调整取样电阻阻值,另外电压调到2v,调整电流时无法从零起调,调到最低也有500ma电流,请问这个怎样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电阻换成47k,最大电压可以调到83v,看别人的教程后级改全桥整流后都没提到要调整取样电阻阻值 ...

这个问题,在我那个关于改装原理的贴子中,也提到,
主楼的第二部份,关于调流,
其中有一段:
调到最低,还有一定的电流,办法是换KA7500B芯片,或把16脚对地的铜箔割开,串入个小电阻,比如22Ω,同时在16脚到VDD(13+14脚,+5V)间加个20K左右电阻,这样可以使16脚电压提高5mV左右,以抵消芯片失调电压的影响。
   调流原理,具体来说,就是要让15脚的电位比不改装时低一点,同时可以调节,特别要理解的是,图中的C点电位对地来说,有输出电流时,C点电位是为负的,电流越大,负值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我那个关于改装原理的贴子中,也提到,
主楼的第二部份,关于调流,
其中有一段:

谢谢讲解,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我那个关于改装原理的贴子中,也提到,
主楼的第二部份,关于调流,
其中有一段:

我认真仔细地看过您发的这方面的两个帖子,受益匪浅,最好的帖子!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充电器吧,用来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充电器吧,用来做什么

明纬电源改装从0V起调时需要加装的 辅助电源,12V以上,最好是16-24V 1A 的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是充电器吧,用来做什么

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纬电源改装从0V起调时需要加装的 辅助电源,12V以上,最好是16-24V 1A 的辅助电源。 ...

今天把可调电源组装好后发现电流最大只能调到1.8a,最小700ma。调整电位器电压0-4.99v,15脚电压0-0.07V,查过15脚外围电路元件都没问题。辅电负极接在芯片附近的A点,电流表用的10a的,康铜丝拆掉一根。请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无法调高,谢谢。

楼主:
辅电负极接线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辅电负极接线位置

刚把辅电负极接到j13孔位电流能从0v起调最高1.5a,看来辅电的负极接线位置和调流有很大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把辅电负极接到j13孔位电流能从0v起调最高1.5a,看来辅电的负极接线位置和调流有很大关系。 ...

电流最小不能到0,是因为f运放的失调电压的原因。
J13 孔位,不是真正的地,辅助电源的负极接在这里,虽然 你好象能调到0了,这时因为辅助电源的电流在铜箔和检流电阻上采生的压降,送到了第15脚,抵消了失调电压的影响,但是这个压降不是固定的,随着辅助电源电流的变化,输出电流也会产生变化,特别是如果风扇是通7812后接入的。影响会更大。
最大电流调不上去,看看你是用负载测试的,还是输出短路测试的,还有测最大电流时,要装好外壳,初级不要串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最小不能到0,是因为f运放的失调电压的原因。
J13 孔位,不是真正的地,辅助电源的负极接在这里,虽 ...

串接灯泡次级短接测试的,7812已拆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接灯泡次级短接测试的,7812已拆除。

看你主贴,前面0-50V时,调压调流都成功了,怎么现在调流又不正常了?你改成桥式整流,都不应该影响原来改好的调流。
7812拆除,如果你非要想用J13孔位当辅助电源负极,风扇得直接接到辅助电源上,不能从主板上引出,否则风扇启动与否,对辅助电源电流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影响限流的稳定值。另外拆除7812,风扇的电压也高了,不建议。建议还是以垫高16脚的电压来处理失调电压的影响为好。
辅助电源电压建议提高些,最好是16-24V, (辅助电源电压提高,7812不能拆除)这个电压高一点,对以后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抑制自激啥的都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