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是难堪大用啊,之前发帖过的最便宜的指纹门锁,指纹识别不行了

楼主(2023-07-01):
应该是去年7月中左右买的,一年还差点吧,最近指纹识别越来越不行了,这两天直接罢工了,按上去没反应了,之前偶尔几次还能开,好在密码和NFC功能还能用,倒是不算影响太大,这指纹模块难道有使用寿命的吗?有了解的坛友来科普下呗。

另外说咱们论坛的最新精华贴只能看两页吗?老精华帖要自己去搜?

网友A:
可能是电池的事.更换电池试试

网友B:
建议你更新一下指纹试试
有可能是天气原因,皮肤的指纹识别度变了,所以不行了
如果更新了指纹也不行,那才是坏掉了,或者进灰了,不行擦干净试试?

网友C:
最近正准备入手指纹门锁,这么不经用?

网友D:
智能锁还是要买有点品牌的,毕竟是牵扯到安全和使用的方便性,它一不小心给你来个罢工,你连门都进不了。

网友E:
是不是电池该换了,就像鼠标,低电量就不顺滑

网友F:
指纹锁感觉还不够成熟

网友G:
就看识别实力如何了,

网友H:
19年双11买的耐久指纹锁,212入手,把手的漆都掉了,指纹识别要放正位置才行,其他就没啥毛病了

网友I:
一般指纹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池的事.更换电池试试

刚换的电池,不过也可能电池不行,用的拆机铁锂,改天再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更新一下指纹试试
有可能是天气原因,皮肤的指纹识别度变了,所以不行了
如果更新了指纹也不行,那才 ...

不是这个问题,正常如果按上去周围有一圈灯会亮,这次灯都不亮了。进灰的话电容式的有进灰的问题吗?表面也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正准备入手指纹门锁,这么不经用?

牌子货应该还是经用的一点的,估计撑个3年不成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锁还是要买有点品牌的,毕竟是牵扯到安全和使用的方便性,它一不小心给你来个罢工,你连门都进不了。 ...

数码之家的坛友,这种问题倒不怕,再不行也能用钥匙开,大不了就当没转过这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纹锁感觉还不够成熟

还可以吧,正规牌子有保修的应该不至于那么差,山寨的嘛,品控总归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池该换了,就像鼠标,低电量就不顺滑

应该不是,NFC和密码开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19年双11买的耐久指纹锁,212入手,把手的漆都掉了,指纹识别要放正位置才行,其他就没啥毛病了 ...

小厂的寿命看脸,毕竟完全没品控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指纹锁多少钱

看你的一般指多少价格了,100块的到几千块的都有,说不定还有上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看识别实力如何了,

识别能力其实不错的,我之前有发过简单的评测贴,我这种万年汗手加油性皮肤也很容易识别,主要还是寿命了

网友:
拆机换电容试试?
这东西基本上我能想到的就是换电容,然后线能拔掉的都拔掉再插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