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刚购买电动车充满电自动停插座

楼主(2023-07-01):
       电动车是我出行用得最多的交通工具,基本每2天一充,每次充满电所需时间都不一样,这几天网上逛逛发现有款电动车充满电自动停插座,于是弄了一个回来试。

       收到货就是这个样子。
拆开后

网友:
没必要。充电器充满也一样关断,涓流充对电瓶是有利的

网友:
这个你要认真测试一下功能,这种一般是充电功率小于20W后,再延时一段时间后切断电源。

网友A:
怎么这些插座都没有3C认证?

网友B:
就是检测功率,功率陡降并且一直不回升,就断开继电器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一个定时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些插座都没有3C认证?

LZ拆的这个明显就是个小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检测功率,功率陡降并且一直不回升,就断开继电器

嗯,彻底断电更安全。

网友:
可能你不用这个更安全!正规的电瓶车的充电器都是充满自停的。

网友:
电路挺复杂,或许有用

网友:
我这都是充电柱了,个人充电插头都很少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那种类似智能插座一体的,感觉只要充电器转灯后一会就断电了,肯定没有涓流充电这一说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机械定时器

网友:
充电用的还是要买价格贵点的,感觉更保险一些

网友:
充电器风扇一停就断电,电池充不满,没有最后的涓流充电,可以防止过冲 。

网友:
一般灯变色后就充好了吧。

网友:
这个算好的,竟然是开关电源供电的,差点的都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充电器绿灯一亮就断电,没有涓流充电过程,有改进的空间,或在原充电器上加装元件,达到转绿灯后再计时充电1小时左右的效果,对电池最有力。

网友:
我用定时插座 品益的 用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