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一到夏天功耗是不是都急剧上升?

楼主(2023-07-01):
笔记本本来是省电的,为何这么吃电呢

网友:
夏天就是风扇转的厉害点啊,别的没啥区别啊。

网友:
难道是散热风扇使用率高了。

网友:
在空调机房感觉差距不大。

网友:
除了散热,难道还有其它功耗增加?

网友A:
也就几十瓦的功耗

网友:
不应该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急剧上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几十瓦的功耗

冬天满载不到28瓦,现在满载接近50瓦
算不算功率暴涨

网友:
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
没发现过室温变化影响功耗的,最多是风扇转速高些,最多增加一两瓦的功耗吧

网友:
是不是后台有什么软件,中毒了吗

网友:
严谨一点,需要先重装纯净系统,避免垃圾软件抢戏,电池充满时,分别测试不同室温下的功耗。

网友:
用电吹风冷分档从出风口反吹,把里面堵塞的灰尘吹掉,你会发现温度低好多,如果有鼓风机吹就更好了,不用拆机。另外功耗冬天和夏天相差几w是正常的,相差太大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网友:
夏天了,要把高性能电源模式换成均衡,减少功率和发热量。

网友:
你该清清灰了

网友B:
你的风扇有这么高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风扇有这么高功耗?

相对冬天,夏天笔记本满载功耗大了很多
多出的功耗基本是风扇导致的么

网友:
不会啊,如果觉得风扇转的太久,就上硅脂,清一下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