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知道杂牌电线的危害了

楼主(2023-07-01):
我上一个帖子:大一号的杂牌电线 比 品牌电线还要便宜很多

当然,我也早定下了购买品牌电线的计划,但作为电子爱好者,就想搞明白其中猫腻在哪里。

本着地线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那就买点杂牌电线做地线吧,主要想测量一下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在拼多多买了两家杂牌1.5平方地线,两家杂牌2.5平方电线。

实测重量有3卷比标准少了15%,一卷2.5多股铜线的比标准多了20%,明显看出好大一卷,才68元。

线皮也是阻燃的,这点没问题。
卡尺测量线径没发现问题。
问题出在线阻,全部不及格。

这是标准:

这几种线全都叫珠江电缆,其实就是杂牌,标签、厂址各不相同。
一卷1.5平方明显看出是铜包铝,百米线阻:7.3Ω
一卷1.5平方,看起来是铜线,折8下断,百米线阻是:4.9Ω
一卷2.5平方单支硬铜线,折9下断,百米线阻是3.5Ω
一卷2.5平方多股铜线,折十几下没断完,百米线阻是2.9Ω

这些线的电阻都比标准大了5倍,好家伙,这是不是意味着最大电流要减小80%才安全呢?
生产这些电线的厂家真的是谋财害命啊,按国标线径采购的话,很容易火灾啊。

各位手头如有百米铜线,也请量一下各种品牌的线阻,汇总一下供大伙儿参考吧。

补充内容 (2023-9-16 17:45):
正泰2.5平方100米是0.75Ω;
拼多多杂牌1平方双芯护套线100米是4.1Ω。

网友:
正规线缆哪里购

网友:
电线又不是经常换的还是买大品牌质量好的可以用几十年。

网友A:
我啥也不懂的时候,网购了正泰电线。
因为本地五金店买广东名牌“金联宇”有N个品牌都叫金"lianyu",而且线皮硬线芯也硬,铜色发黄发黑。价格比网购正泰还贵几十块。我实在分不清啊

网友:
太害怕了 大电流很容易出事

网友:
正泰什么时候出电线了???

网友B:
便宜的线,一般是回收铜做的,杂质多,电阻率大,如果线比较长,降一档使用比较安全,线短到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杂牌电线喜欢虚标

网友:
多谢提醒,以后知道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还能知道里面是否有水泥块,就是里面的线头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线,一般是回收铜做的,杂质多,电阻率大,如果线比较长,降一档使用比较安全,线短到没有什么问题。 ...

电阻大了5倍,降一档用也不行啊。用来做灯线也有点提心吊胆,生怕将来忘记了,不小心接了大功率设备。

按欧姆定律算一下,4000w负载,国标线百米0.7Ω线损是280w,而杂牌电线3.5Ω是恐怖的1400w,能不着火吗?

网友:
谢谢分享,,国家要严格管控,,国人购物习惯购买便宜的。。导致商家为迎合消费者,,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大了5倍,降一档用也不行啊。用来做灯线也有点提心吊胆,生怕将来忘记了,不小心接了大功率设备。

按 ...

按欧姆定律算一下,4000w负载,负载的电阻是12.1Ω,国标线百米0.7Ω,总电流是17.19A,线材的承受功率是206.78w;杂牌电线3.5Ω,总电流是14.1A,线材的承受功率是696W,不会着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欧姆定律算一下,4000w负载,负载的电阻是12.1Ω,国标线百米0.7Ω,总电流是17.19A,线材的承受功率是 ...

国标线阻占总阻值约5%,杂牌线阻占总阻值22%,4000w只有700w损耗?你用什么软件算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前还真没量过线阻。也不知道标准线阻应该是多少。现在看了你的帖子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网友:
测电阻最好,先买10米。当然要先有精准的豪欧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标线阻占总阻值约5%,杂牌线阻占总阻值22%,4000w只有700w损耗?你用什么软件算的? ...

用欧姆定律计算的,电压一定,负载电阻和线材电阻串联以后的总电阻值是15.6Ω,总功率就只有3102w,总功率会减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欧姆定律计算的,电压一定,负载电阻和线材电阻串联以后的总电阻值是15.6Ω,总功率就只有3102w,总功率 ...

好家伙,自动优化啊。

你不给负载是开关电源啊?恒功率。

网友:
楼主有心了,也让我们长了芝士,散会以后去财务把这次买线的钱报销了。

网友:
所以到朋友的店里买的价格比其他店贵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啥也不懂的时候,网购了正泰电线。
因为本地五金店买广东名牌“金联宇”有N个品牌都叫金"lianyu",而且线 ...

金龙羽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