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了一个电池版T12焊台

楼主(2023-07-01):
最近拆了一个老的笔记本电池,得到6节18650电池,测试后内阻有60多毫欧,做动力电池肯定不行了,手头早期(2018年)买的英华的T12焊台,两线接口没有接地,烙铁头有感应电,但也没焊坏过什么东西,前段时间为了给儿子的遥控玩具改造电池组,买了个变压器版点焊机,想着做个电池版T12玩玩。

控制板到淘宝上搜了一个便宜的带数码管显示的控制板,知道这个数字肯定不是很准确,能看个数总是好点的,具体根据实际情况多调节下旋钮。
6串电池保护板也是到淘宝淘的拆机板,还有硅胶线、手柄等都来自淘宝,烙铁头没买还是用的原来英华配的,温度显示肯定不准,没有出现热失控的问题,可以使用。
外壳使用SolidWorks建模后,使用3D打印机打印。下面看图:

控制板和组装好的电池组简单连接。
根据控制板和电池组尺寸测量后用SolidWorks建模。

模型爆炸图

打印好的盒子

控制板、电池组安装在盒子里。

前视图

后视图

整体加盖,测试,用万用表测试感应电不到1v。
其实手头也有高频焊台,这个电池版T12在家里基本不用,先做个玩玩,万一哪天需要到外面焊接,比如到车里焊个东西就不要拿回家里了。
控制板这次是买了两个,另外一个使用一个我以前改的笔记本电源做了一个电源版T12。
谢谢观看。

网友:
干的漂亮,又有一把和手的电烙铁

网友:
3D打印外壳是亮点!没有好的外壳的DIY作品简直无法入眼!

网友A:
这个电池保护板不错啊,多少钱?

网友B:
3D打印的外壳费用贵不贵啊?

网友:
这个T12焊台比我的T12精致多了

网友:
有漂亮的盒子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保护板不错啊,多少钱?

保护板3块钱,不含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的外壳费用贵不贵啊?

使用PLA材料打印,材料费大概12块钱吧,我有3D打印机,建模打印比较方便,可以随时调整,网上也有代打服务。

网友:
自己打印啊,工具好齐全

网友:
技术佬的技术活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电池版的,不过我是用茶叶盒做的。

网友:
很是漂亮啊,有打印机就是不错。

网友:
楼主的创意真的不错

网友:
3D打印机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3块钱,不含邮费。

6串保护板才3 元钱,真便宜,有链接吗?

网友:
这个坐的漂亮

网友:
这是提倡使用3D打印机,看来需要筹集资金。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用了一个小的电动车充电器的盒子装的,不如你这个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