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900V21C/E900V21E/MGV2000-创维CW代工-S905L芯片可用-免拆机卡刷固件包

楼主(2023-07-01):
E900V21C/E900V21E/MGV2000-创维CW代工-S905L芯片可用-免拆机卡刷固件包

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创维代工Mgv2000/E900V21E/E900V21C免拆机u刷固件。
刷机前必须是原版创维系统。

步骤:

1、准备一个FAT32格式单分区8GU盘,注意创维rec比较挑u盘,实测8G得最好。将recovery.img、update.zip、
     factory_update_param.aml 三个文件拷贝到根目录, 注意保证文件完整性;

2、盒子接上hdmi、网线、电源线保持关机状态,U盘插入盒子靠近网口的usb端口,盒子按下电源开关加电,
     通电同时反复按遥控右键刷机,速度不要太快或者太慢,每秒3次左右。引导U盘里的REC,直到显示刷机画面;
     或者尝试按左键进到刷机页面,立即关机,然后重新开机,点按右键,进到u盘里的rec刷机才能成功。

3、刷机耗时约三分钟,完成后盒子会自动重启,第一次启动会优化系统程序,请耐心等待。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IDjqA9xZ3_ZNDNlZDErMQ
提取码: 6axf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一些)>7《创维盒子固件合集》>《E900V21E》/《E900V21C》

网友A:
刷了这个我遥控器一点都没有反应,我刷了山东的固件。结果就行了。我的盒子是电信黑色的无WIFI版

用的是这个别人分享的链接里面的固件。.百度上找的,.csdn一个

链接1: https://pan.baidu.com/s/1GwTWX39q4wKEAC3Cdb42MA

提取码: iupy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A:
刷了这个我遥控器一点都没有反应,我刷了山东的固件。结果就行了。我的盒子是电信黑色的无WIFI版

失效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这个我遥控器一点都没有反应,我刷了山东的固件。结果就行了。我的盒子是电信黑色的无WIFI版

也是用的这个固件成功线刷,一开始用的卡刷变砖,线刷救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