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俩无线洗车机的锂电池包

楼主(2023-07-01):
1、电池都是全新的,非拆机件二次利用,白标,品牌/容量不详

2、三块电池的那组,MOS管非同一品牌,且高度怀疑是拆机件二次利用。

其他的各位看官,自己看图吧……

网友A:
配料不足,还少了两块电池呢。

网友:
这型号应该改成8个8,超大容量超长续航

网友B:
我买的是3节电池的,打算自己加2节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3节电池的,打算自己加2节上去

一致性不一样,不如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料不足,还少了两块电池呢。

以前还有铁块或者装沙子的假电池来配重,现在直接空着了,厂家省点是点

网友:
我把洗车机、手电钻、角磨机的电池都换成了电动自行车退下来的电池了,相当的好用!原装电池容量太小,这也不能怪人家,毕竟买的便宜嘛,那就自己上手想办法提高性能了

网友:
毕竟砂子也要钱啊,

网友:
这跟我捡到的那个差不多么。。。

网友:
现在为了省料真是不所用其极啊,

网友C:
我买的10节电池的,拆开一看只有5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10节电池的,拆开一看只有5块电池。。。。。

都是套路。
我看闲鱼上,全新的锂电水枪,带着大电池包,带着塑料手提箱的,才五十来块钱,还包邮。
电池的数量和质量,可想而知。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电池

网友:
18650 到处都用了据说还是小日子最早搞得

网友:
先用着,不能用了换一组新电池

网友:
细心的人会发现重心偏离,应该加点石头配重。楼主电池,建议换1组力神高倍率2500,改质量好点被动均衡保护板。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吧

网友:
一个5节,一个3节,还不一样。

网友:
这个就是外壳是好的,自己组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