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 Pro手机进水拆解清洗

楼主(2023-07-01):
同事手机,说是早上钓鱼进了点水,下午出现屏幕忽闪忽亮,拆开清洗下,拆开发现主板受潮,尾部有水,全部拆开,屏幕排线接口酒精清洗,电吹风吹干,重新安装回去,使用一晚没有问题,但是进水机不好说,故障可能反复,观察中

手机正面

反面

拆开

SIM卡座(有水)

主板

拆电池

主摄像头

反面

主板

拆摄像头卡座压板

摄像头

主板

主板

拆开屏蔽

清洗安装

开机

充电

网友A:
3C电子,快消品。
  都摔裂缝成这鸟样儿啦。

网友B:
经常接触水,应该买防水的手机,当然沉底捞不出来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C电子,快消品。
  都摔裂缝成这鸟样儿啦。

曲面屏是手机不喜欢,另外现在的外壳都是容易拆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接触水,应该买防水的手机,当然沉底捞不出来也没用

进水机,如果及时处理,一般没有问题,当然也有运气

网友C:
也可以换新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换新手机了。

今年不好赚钱,能用就用,实在不行在换

网友D:
在专业点用酒精溶液浸泡,然后高温烘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专业点用酒精溶液浸泡,然后高温烘烤

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印象里,大牌手机配件上涂有疏水层,掉浅水里没有压力不渗进去的

网友:
我的P20仍在坚持!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指纹收集器吗?

网友:
不是防水的吗

网友:
清洗后放大米里面放一晚上更保险一点

网友:
P30pro是IP68防水旗舰手机  估计泡水时间长了

网友:
进水后马上处理没问题,时间超过12小时不好说

网友:
这个手机不是防水吗

网友:
进水后容易生锈,要脱盐去湿,无水乙醇加硅胶干燥剂加暖风机。

网友:
还是动手能力好。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进过水的手机不敢说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