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碰到的奇葩问题(一个颗粒读出两个ID)

楼主(2023-07-01):
从抽屉翻出一个SM3267,丝印显示SM3267AQ1419,单帖LGA70,

又莫名其妙找到一颗丝印为H2JTCG8VD3MBR的颗粒,于是这两个就莫名其妙的联系到了一起;

接下来使用CG检测下颗粒信息,第一次没焊接好,没读出来,手工上锡以后才识别,如图所示颗粒ID为50504E010505;

查询ID信息可知,确实支持SM3267;

量产工具上,点开查看CE是否认全,此时显示ID:AD8252232104,什么鬼?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设置一通量产再说,再运行130s左右掉盘,报错信息一闪而过,根本来不及看到信息,
且量产工具回到插优盘之前状态,换工具重试,这工具能显示和CG检测到一样的ID,尝试量产,报错实际容量小于32G,
可以开出18G,尝试各种设置都无法开出32G的容量;

再次找其它工具,找了很多个版本都是识别ID:AD8252232104,结果都是和之前一样掉盘,看不清错误信息,
只能录屏,通过慢放才发现错误信息如下;

最终通过错误信息去掉勾选DDR,成功量产,测速如下:

感谢各位,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一个颗粒能读出两种ID,且丝印查不到信息。

楼主:
有人知道问什么会读出俩个ID吗?

网友A:
量产工具测出来的是准确的

网友B:
苹果的颗粒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测出来的是准确的

量产工具两种ID都有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颗粒
字数补丁

苹果颗粒是好还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苹果颗粒是好还是差?

能用 速度比较一般
我自己也做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 速度比较一般
我自己也做过一个

你的也能读出两种ID吗?

网友C:
这应该是苹果字库废物利用上3267做优盘的方案,奇葩颗粒,出现什么奇葩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苹果字库废物利用上3267做优盘的方案,奇葩颗粒,出现什么奇葩问题都有可能。

...

好吧,反正也是废物利用,偶尔用用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D:
这个是苹果手机的E2NAND吧,AD开头的ID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苹果手机的E2NAND吧,AD开头的ID应该是对的

做好了,能用就行,直接用散热胶封死,再也拆不出来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