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关于TC7129万用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3-07-01):
小弟从网上查找了关于TC7129芯片的检修文章,有几点疑问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如果按检修的第1条(第1张图片),将TC7129A/D 转换器 +IN(33脚) 及 -IN(32脚) 短接,屏幕显示为零(第2张图片)。第1条可以实现,是不是可以证明芯片是没问题的?还是说检修的4条要同时具备才能说明芯片没问题?第1条实现了能不能说明 故障出在 A/D 转换器前的直流电压输入部分?

2、如果芯片的 23-24脚等于电池电压9v左右,24-28脚3.25v(手册2.8-3.5,典型3.2),28-34脚0.981v,测量24-36脚4.95v(手册4.5-5.8,典型5.3),开机电流3.3ma左右。加上检修第1条可以通过,是不是证明芯片没问题?
3、按检修第1条里面的说明,可以通过短接万用表比来实现A/D 转换器 +IN(33脚) 及 -IN(32脚) 来实现,如果此时无法实现短接表笔归零的操作,是不是能证明表笔到芯片直接的电路有问题?
上传一个7129的标准电路和VC9806a+的电路图(此图从网上下载,不是右下角标注的9807电路图,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跟9807不一样),看以看出很多时候CREF并没有采用标准电路,容值最大能差10倍左右!容值差这麽大难道还能正常工作?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
没人回复你,都去抢楼了

楼主:
,只能等活动结束了

网友A:
文档中,对于7129芯片,4个步骤,第2步最重要
可以实现步骤1和2,说明7129可以完成基本的测量

网友:
参考电容,我印象中好像容量大影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中,对于7129芯片,4个步骤,第2步最重要
可以实现步骤1和2,说明7129可以完成基本的测量 ...

嗯,谢谢,目前就是检修第1和第4步可以通过,第2步和第3过不去,一直显示“1”,担心芯片坏了。因为这个双面pcb硬封40脚的直插IC实在是难搞,都没有信心能拆下来,所以想再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目前就是检修第1和第4步可以通过,第2步和第3过不去,一直显示“1”,担心芯片坏了。因为这个 ...

第二部过不去很正常,注意基准电压和基本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部过不去很正常,注意基准电压和基本量程

谢谢,其实9807a+这个表的基准电压应该是1000mv,测量电源+24脚和cref+28脚的电压为0.981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9807a+这个表的基准电压应该是1000mv,测量电源+24脚和cref+28脚的电压为0.981V ...

那你学习一下37引脚吧

网友C:
你参考的这个文章看起来好像那种为了评职称拼凑的。
那个第一条是检查adc的零点
第二条是检查adc基本性能,主要和芯片及Cint相关,显示1000不知道是不是抄的7106/7,貌似这作者没意识到7129是四位半。一般此时可以认为adc没有大问题,但不代表外围一定没问题。
第三条检查显示
第四条很奇怪不知道从哪儿抄的,一般没这么验证的
Cref大一个数量级是可以接受的,反应稍慢但一般影响很小,电阻比电压受影响更大一点点,带来的好处是精度更有保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目前就是检修第1和第4步可以通过,第2步和第3过不去,一直显示“1”,担心芯片坏了。因为这个 ...

TC7129可以内部设置0.2V和2.0V量程,通过37脚设置。
参考电压是1V,又设置成0.2V档位的话,按你发的文档第2步检测,可能会超量程,显示“1”
如果是一直显示“1”,可以将37脚拉高电平,用1K左右电阻接到24脚试试。

网友D:
我实测,手头绝大部分表都是0.1uf就工作很稳定,用了特定的某个牌子电容,cbb还是kmp的来着,400v的,直接检测达到9999或者10000
只有一块有毛病的ut930f+这表很奇怪,用了0.1的不行,要用33n的才行,否则各种不稳定,各种偏差
然后我估计这表电路设计有问题,电阻档有一个档偏差到姥姥家了,试过维修,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直接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参考的这个文章看起来好像那种为了评职称拼凑的。
那个第一条是检查adc的零点
第二条是检查adc基本性能, ...

好的,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7129可以内部设置0.2V和2.0V量程,通过37脚设置。
参考电压是1V,又设置成0.2V档位的话,按你发的文档 ...

收到,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实测,手头绝大部分表都是0.1uf就工作很稳定,用了特定的某个牌子电容,cbb还是kmp的来着,400v的,直接 ...

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