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ALEXANS莱诺科技AL-1800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3-07-01):
亲属要搬家,说有一台超声波清洗机不要了,问我要不要。据介绍是好多年以前单位搞活动发的,能清洗首饰及眼镜等小东西,只用过一次,就没用过。我原来想单位发的,可能是假超声波吧,也许是震动清洗机,既然不要的东西,还是取回来看看吧。本想拆开给大家看看是真是假,没想到,是坏的。

还带包装盒呢。

全是英文,看不懂,但42000Hz、35W能看懂,估计是真超声波清洗机!

主角登场。面板上只有一按钮——电源开关。

打开上盖。不锈钢水槽,不锈钢厚度还可以,做工看似还不错。

说明书。

外观介绍。

性能参数。

操作步骤。插上电源,红色指示灯亮,按开关,红灯转蓝灯,进入自动清洗状态,延时3分钟结束,蓝灯转红灯。
根据说明书,插上电源应该红色指示灯亮起,但这台机器插电没反应,看来是坏的?!那就拆开看看吧。

这是底部,四颗螺丝拆下就可以打开。

一块板子,进到底部是两根粗线,看来是接超声波换能器的,到前面板一根三芯线,接面板开关和指示灯。

水槽底部。

拆下6颗螺丝即可打开水槽,有超声波换能器。

这是板子。电路大体结构,220V进线,分两路,一路1uF电容降压,供3分钟定时电路、开关控制电路使用,插上电源,这路就应该工作,红色指示灯亮;另一路直接整流,1uF电容滤波产生300V左右直流电压,供超声波发生器电路使用(两只13007是超声波功率输出管,有散热片),这个300V的直流电正极,受控于继电器触点,只有按了电源开关,继电器吸合,这部分电路才能通电,超声波发生器才能工作。

板子背面没元件。

电源开关板及指示灯板。

插电没反应,主要查阻容降压部分电路。先测量整流后输出电压,5V,但滤波电容的耐压是25V1000uF的,78L05输入电压,大约0V,显然不对,万用表测量,大约是短路状态,与之相关的,78L05,拆下未坏;C4瓷片电容,未坏;C10电解电容16V1000uF,测量短路。(降压电容也拆下测量,好的。)

这是坏的电容。

坏的电容,ZHC牌,深圳利隆?不是台湾的利隆。

基本短路。

找一只红宝石电容。

换好。考虑到原来用过,应该没有其他问题,装机,加水(不可没水开机,容易损坏超声波换能片),试机。

好了,红灯亮。

按开关,红转蓝,开始工作。

临时扔里两付眼镜清洗一下,三分钟自停,好像有点效果。可以看到水面在震动,气泡并不多。

谢谢围观!

网友:
估计功率有点儿小!

网友:
洗眼镜要放点洗洁精或洗衣粉,泡一会再开始洗。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的,比我那个前些日子跟风买的还要好。

网友:
洗牙最方便

网友:
貌似是压电陶瓷换能片,跟那种工业振子的机器没法比,不过洗一下小东西还行。

网友:
水里放点餐洗净试试

网友:
看着还不错,洗首饰没问题

网友:
换电容,发财电容

网友:
功率太小了,没多大用处

网友:
能洗干净吗?

网友:
震荡清洗机。

网友:
还不 错,不是电机偏心轮震动清洗机

网友:
压电陶瓷换能片一般用用还行

网友:
这台超声波清洗机做工用料还可以

网友:
对付金器最好。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洗小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容长期不通电坏了,功率有点小

网友:
1000UF,有些厂家换成3个330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