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5T 小移动硬盘挂机无法启动,开机自检卡住,进不去BIOS

楼主(2023-07-01):
  同事的 希捷  2.5寸 5T 小移动硬盘,挂OptiPlex 3020 MT电脑背后USB接口上,4代U,H81主板好像,开机自检卡住,进不去BIOS,

如果先不插这个硬盘,等系统启动好进入桌面后,再插入,能正常识别使用,就是不能挂着启动电脑。

特来坛子问问,有同学知道这是咋回事吗?

网友A:
硬盘是不是之前做过引导了????

网友B:
BIOS里的启动顺序是哪样?
不会先启动USB的。
然后USB硬盘引导有问题。
再就是5T供电不足,没有额外供电

网友C:
应该是把bios里的USB启动项禁用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不是之前做过引导了????

买回来没动过,就存东西,因该是没有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里的启动顺序是哪样?
不会先启动USB的。
然后USB硬盘引导有问题。

供电应该没毛病,系统启动以后插硬盘可以用的。
是不是设置了USB硬盘启动,这个我得看看
插上5T移动硬盘,就一个光标在那闪,连BIOS都进不去,我怀疑系统连自检都没完成呢,所以BIOS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把bios里的USB启动项禁用就没事了

晚上再进BIOS看看,不然每次开机都要拔硬盘,我也是醉了。

网友:
以前有这种现象么,如果以前也挂着没这种现象是不是应该检测一下硬盘。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进USB 选项里看了下,确实有个 USB BOOT的选项,下拉注释里大致就是允许优先从USB 外设引导。
移动硬盘没有做过引导处理,所以一直卡那里,也不提示啥信息。
关闭这个 USB BOOT  后正常。

网友:
自古评论区出人才

网友:
提前备份吧,要不换台电脑试试,时间久了,主板也有各种老化的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