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质零电蚊拍诱捕灯不亮了怎么修?

楼主(2023-07-01):
质零电蚊拍诱捕灯不亮了,前边那一块,不知道怎么才能拆开?

网友:
至少上个图?

网友:
一张图也没有

网友:
一般手柄上都有螺丝的,上个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扔(你有发光管换么)

网友:
不需要花精力维修什么灭蚊灯,目前市面上各种灭蚊灯基本都是骗钱,或者用户买个心理安慰,灭蚊灯如果家用一天能打到一只蚊子算我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