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某音骨传导耳机断裂断线,咋办

楼主(2023-07-01):
请教各位:
1、这个位置断裂简单粘接肯定不成吧,有啥好的固定方法?2、这种2色4根的线,怎么接?

网友:
断的的是受力点,不好接,即使接起来了也会非常难看。

网友:
坛子里混了这么久 就知道 能焊就焊 能粘就粘  不行大搬板儿  哈哈

网友:
估计只有AB胶那种东西可能可以,但是还是会损外观

网友:
位置不合适

网友:
便宜的话还是换吧!

网友:
断裂的挺严重的,粘起来也会影响外观。

网友:
这种耳机不用塞到耳朵里吧?

网友:
光靠胶不行,适当的位置打个加强筋……

网友:
清理一下凑合粘,没有好办法

网友:
这是掉地上,还着了一脚?

网友:
受力点,粘不稳,粘好了也不好看了

网友:
可以看下用蜡做模具环氧树脂浇筑

网友:
中间加铜丝+AB胶

网友:
看抖音有一种比焊接还牢固的胶水,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
AB胶+牙签也可以

网友:
选择在扣盖里面接线,然后再使用胶粘合

网友:
扔垃圾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