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激光测距仪有类似快门的声音?

楼主(2023-07-01):
之前用过几台激光测距仪都是杂牌的,这次买了个大有的,测量的时候有类似照相机快门的声音,看说明书上写是光路切换开关动作了,有没有对这方面了解的大神说一下这个是起啥作用?其他有品牌机子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一样的有,印象中是校准

网友A:
我的是 滴滴 声。国产杂牌的。准确,反正量5米左右的话,跟卷尺比不会误差超过1厘米

网友:
我用的龙韵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滴滴 声。国产杂牌的。准确,反正量5米左右的话,跟卷尺比不会误差超过1厘米 ...

如果是激光测距的可以扔了!

网友B:
我买的优利德1000米的用来弱电安装测距误差不是好大,没有听见声音,我这个缺点是按键硬,手容易抖动,引起误差,用支架好一点

网友C:
手里有4个测距仪都没有听到快门,或许是按键滴滴声掩盖了。话说这滴滴声可以取消吗?看来要多看看说明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优利德1000米的用来弱电安装测距误差不是好大,没有听见声音,我这个缺点是按键硬,手容易抖动,引起 ...

远距离测距的必须要上支架,这是常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4个测距仪都没有听到快门,或许是按键滴滴声掩盖了。话说这滴滴声可以取消吗?看来要多看看说明书了 ...

我后来看了博世的测距仪也有,是一个电磁线圈控制遮光板动作的,具体要做啥用我也不知道

网友D:
手头两个博世的,试了一下有声音,应该就是你说的快门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两个博世的,试了一下有声音,应该就是你说的快门声音吧,

你啥型号的博世

网友:
我用的两款都没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看了博世的测距仪也有,是一个电磁线圈控制遮光板动作的,具体要做啥用我也不知道 ...

快门也分电子和机械的,电子的就不会有声音了!
刚才再测试一下100米的测距仪,关滴滴声音、定时5秒测量(除去按键的声音),放耳朵边也听不到有声音。

网友:
dle50 很老的型号,2007年买的,那时1200元呢,后来我在论坛400元又买了个同样型号,谁知道这东西现在这么便宜啊。

网友:
我买的优利德没有声音

网友:
我的只有按键的咔咔声和按完后的滴滴声

网友:
博世的7000 有

网友:
博世也是这个声音

网友:
刚刚特意仔细听了一下,没有听到快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