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看一个PCIE×1转m.2转接卡

楼主(2023-07-01):
致态5000最近又有新固件可以升级了,10613升级到10666,据说有很大改善。
电脑m2的那个已经升级,硬盘盒里面插上,发现致态升级软件不支持从硬盘盒升级。电脑m2得致态5000上面由于放了桌面文件和微信QQ聊天文件,还有页面文件,所以不太方便拆下这个盘来升级另一个,于是买了个PCIE×1的转接卡。为啥买PCIE×1而不是买×4,是因为即使×1,日常速度也基本够用,用来装个便宜固态不成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主板上有一个×1接口,万一以后加装固态,加装显卡,就正好就这个×1口可用,而且目前电脑上已经装了6个硬盘,再买也最多是买个便宜货来玩玩,连续速度意义不大。另外一个×16口实际是×8,得预留着,不能占了。
到货后,开始安装升级

这是转接卡,由于只是暂时使用用于升级,就不装挡板了。

板子倒还硬实,十来块钱也没啥好喷的,没有芯片,因为本身协议相同,仅仅接口物理形状不同而已。

装上致态5000,上面的导热硅片就不取了。

插上电脑,随便找个接口插上,开机,正常使用,顺利升级。

网友A:
m2的固态速度可以提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的固态速度可以提升不少

已经插了2个2固态,1个SATA固态,3个SATA机械。还有一个移动m2。再加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B:
这个m2不是nvm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2不是nvme吧

致态5000,宣传都是PCIE3.0扛鼎之作,转接口提供的也只是接口的物理形状转换,你说是不是nvme?

楼主:
看来还可以弄个盘用这个挂上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C:
对,先把PCIE×1用了,发热大不大?,打算加扇热片吗?

网友D:
老电脑扩展不错

网友E:
x1接口速度有限吧

网友:
能用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先把PCIE×1用了,发热大不大?,打算加扇热片吗?

转接板的LED灯会顶住最后图的散热马甲的,不要问为什么。x翼那款贵几块钱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先把PCIE×1用了,发热大不大?,打算加扇热片吗?

现在我是说拿来升级致态5000的啊,又不是装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电脑扩展不错

老电脑要么就是只用作副盘,要么必须找到BIOS升级,不然做不了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x1接口速度有限吧

速度有限不有限,拿来升级固件有啥影响呢

网友:
老电脑扩展可以

网友:
这么多硬盘是装了多少小姐姐

网友F:
装这么多硬盘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这么多硬盘干啥啊

目的就一个:把接口填满

网友:
可以x4    x16是全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