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不开的几种电路图文件格式,也有打开了的,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楼主(2023-07-01):
忙碌了一段时间了研究这个,
。结局就是打不开。zip和直接加载.pcbdoc都打不开。只有嘉立创,有普通和专业版

然后是第二种格式,用嘉立创也打不开

第三种也是,

网友A:
gerber文件,你用Gerber编辑器打开,或者你用嘉立创下单小助手查看呗

网友:
有时不同软件不兼容,还有同一软件版本不同也打不开

网友:
第二种,你用硬件软件打开软件

网友B:
PCBDOC要AD打开,如果要用LCEDA打开,需要另存ASCII格式,第二种显然是源代码,第三种是光绘文件,可以直接打板,AD也能打开,板厂下单也能预览,可以专业软件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你用Gerber编辑器打开,或者你用嘉立创下单小助手查看呗

都怪论坛一会又是制版下载下来都是一串英文,太难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DOC要AD打开,如果要用LCEDA打开,需要另存ASCII格式,第二种显然是源代码,第三种是光绘文件,可以直接 ...

pcbdoc终于打开,但是还是黑的一片,神奇的是3d能看到pcb样子,那就照着样子复刻出来好了,还是没有原理图

楼主:
第二个应该是stm的电池解锁文件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doc终于打开,但是还是黑的一片,神奇的是3d能看到pcb样子,那就照着样子复刻出来好了,还是没有原理 ...

按V 按D
或者V F

网友:
有用KICAD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