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折腾破烂轮胎充气枪

楼主(2023-07-01):
捡了一破烂轮胎充气枪 被拆的只剩下枪体了

它全貌应该是这样的

板机轴当时用一根钉子固定 我用一个铆钉给固定上了

主体没什么大的损坏 还是折腾一下吧

装压力表的丝口用丝堵堵起来

开关组件拆开清理干净回装

找一个合适丝扣的配件

一根以前攒下的吹尘枪出气管

铜件打孔

打螺纹胶 组合到一起

组装好了是这样的

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这里有一裂缝

打磨一下 把裂的地方去掉 顺便把轴也换成不锈钢的

以后如果缺充气枪还可以改回来

好了 完活儿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啊!

网友:
配件真齐全

网友:
带压力表的啊

网友:
凡是需要气密性高的产品,密封是关键

网友A:
我们要看你那个1000平米的大仓库

网友:
折腾充气抢。

网友:
这个邢不邢?

网友B:
裂缝用焊锡焊上啊

网友:
变成吹尘枪了

网友:
这个就是气枪

网友:
打理一番,焕然一新。

网友:
研究得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裂缝用焊锡焊上啊

铸工胶涂上去就行,怕不结实可以在裂痕纵向埋几根细铁丝进去加固下。

顺便问个问题,想搞一个家用的气泵,车胎完全瘪下去时可以充气的,还能吹吹灰尘。
但不要汽车气泵,那个出气量和压力都太小了。

除了修车铺的那种很大的,有小巧的可以选择吗?

网友:
看样子很结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裂缝用焊锡焊上啊

他把有裂缝的地方切割了

网友:
改的不错,手动充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裂缝用焊锡焊上啊

铝合金的 锡焊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要看你那个1000平米的大仓库

哪有1000平啊 再说都租出去了!还有一个150平的 免费给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