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CT-2-2多功能电线连接器2进2出,连接器拆解

楼主(2023-07-01):
拆个看看,算山寨版WAGO一类吧

不过价格放着,10个也就3-4元还包邮
注塑是粗糙了些

网友:
一般接个灯什么的够了,大电流负载肯定不行。

网友:
看样算良心的,接小电器挺方便的

网友A:
感觉中间的隔片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中间的隔片薄了点

倒不是薄的问题,我拆了下就发现桔色的开/关
有点松

网友:
还是接线放心点。。。。

网友:
铁的会生锈。
塑料壳是原本就烂还是拆烂的?
接灯线还有更简单的穿刺式接线夹。

网友:
小负载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也就搞搞小功率负载

网友:
连接吸顶灯线方便。

网友:
快速点接触

网友:
压力够,接触良好就行

网友:
记得松下有一款这样的快接头开关面板

网友:
不错了  只要接触面能压紧

网友:
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手工多缠几圈应该效果比这个好,还省钱

网友:
接触面积有点小,大电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