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心云(赚钱宝3代)紫灯故障,百度无解,官方客服永远排不上队!

楼主(2023-07-01):
请教网心云(赚钱宝3代)紫灯故障,百度无解,官方客服永远排不上队!

网友A:
APP里面不是可以看到么状态么?要是设备掉线就找网络问题。

网友B:
你这个赚多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赚多少钱了

9.9元买的,赚了4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里面不是可以看到么状态么?要是设备掉线就找网络问题。

没有关于紫色灯的说明

网友:
收益还可以啊,挂多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9元买的,赚了400多了

哟  还有9.9的呀  那入手的请问

网友:
在线故障,后台优化看一下行不行。
我的就是这样操作修复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9.9元买的,赚了400多了

多久了呀,赚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久了呀,赚400多

对啊,这个能赚400,电费用了也不少吧

网友:
9.9那波实在是没抢到

网友:
9.9实在够便宜的,看看网络设置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
刷电视机看吧

网友:
不玩,还是搞正常的x86上黑裙好

网友:
用了一台i3低功率主机500G硬盘电信公网100M,一天就2-3毛钱,都被不到电费

楼主:
家里太多机顶盒了

网友:
我的出现过一次,当时直接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没启动成功,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我上次pdd撸了一个,上电启动后长绿灯,研究半天发现里面是超点云,退货了

网友(2023-07-31):
怀疑是红蓝灯一起亮的,尝试重新启动。或者IP地址加9999进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