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两个古董示波器,HP54503A,不知道这个是模拟还是数据的

楼主(2023-07-01):
逛小黄鱼看看觉得这老示波器成色不错,观察几天果断下单了。有知道的朋友聊一聊吗?54503A。不知道这个是模拟还是数据的,额500M4通道,觉得不坏的话业余玩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ADC的,是数字示波器。

网友A:
惠普当年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B:
小伙子对古董情有独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普当年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现时更强

网友C:
如果真的需要500MHz,能退的话,建议退了,这款54503A示波器的实时信号带宽是2MHz!采样率只有20M!
500MHz,应该是所谓的等效采样率,也许可以看下重复性的信号。
那时的惠普示波器不学好,玩虚标。
示波器我还是更喜欢用泰克。

网友C:
现在国产示波器带宽上来了,二手500MHz示波器白菜价了

网友D:
这玩意老古董,特别费电,没必要用,除了模拟电路强,数字部分指标简直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对古董情有独衷啊

额,是小老头,菜鸟

网友:
真正要玩500MHz,最好采样率5G以上,2G、2.5G只是勉强可以看一下500MHz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需要500MHz,能退的话,建议退了,这款54503A示波器的实时信号带宽是2MHz!采样率只有20M!
500MHz ...

这…真大神,数据直接打脸了..看看能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需要500MHz,能退的话,建议退了,这款54503A示波器的实时信号带宽是2MHz!采样率只有20M!
500MHz ...

不需要500M,就看成色真的很好,有点意思,有喜欢的可以去搜索,我已经退了。真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老古董,特别费电,没必要用,除了模拟电路强,数字部分指标简直很烂 ...

电费怎么会有所谓,又不是工厂电源24小时运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需要500MHz,能退的话,建议退了,这款54503A示波器的实时信号带宽是2MHz!采样率只有20M!
500MHz ...

不知54624怎样?您这个统计表感觉往后546xx系列应该还好,主要是我觉的很奇怪,不管国产进口的怎么出产品都是代号相同接近的,并且国产的总是慢一些难道被专利什么的控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国产示波器带宽上来了,二手500MHz示波器白菜价了

嗯嗯,但是带宽仅仅是一个指标,以实际应用反馈为参考比较好我觉得

网友:
看示波器上的旋钮和按键排列就可以肯定是数字示波器,模拟示波器不是这样的按键旋钮

网友:
545xx这个系列的示波器,体积很大。如果喜欢惠普的CRT示波器,建议546xx系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54624怎样?您这个统计表感觉往后546xx系列应该还好,主要是我觉的很奇怪,不管国产进口的怎么出产品 ...

示波器实时带宽受采样率限制,通常是采样率除以10为示波器能用的实时带宽,采样率除以4为勉强只能看正弦波的实时带宽。
54624采样率为200MSa/s,看一下20MHz以下信号是可以的,50MHz以下的正弦波也能看。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吧。
另外,这个系列最高端的所谓500MHz示波器54642,真实采样率也只有1GSa/s,这基本是目前100MHz示波器的标配。(安捷伦规格首页标为2GSa/s,备注为插值,后面的文档才提到采样率为1Gsa/S,看来HP示波器低采样率的传统被遗留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实时带宽受采样率限制,通常是采样率除以10为示波器能用的实时带宽,采样率除以4为勉强只能看正弦 ...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平衡储存深度的不足,看过一些文摘似乎是有一种边存边读的技术,如果能满足一定的观察也是不错的。因有些爱好者在使用这些老机器有不输新一代普通或者说低档次机子的表现。现在一知半解有点迷茫。

网友:
多少米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