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09年版本优利德UT61E奇怪故障维修!

楼主(2023-07-01):
收到一台网友寄修的优利德UT61E,一开始说是寄来校准,后来变成了有故障。无法正常使用了!
我收到后,测试发现除了电容档,其他挡位全部不能用!故障表现是,比如在电压档,不能正常测量,而且交直流无法切换,量程无法切换,给人的感觉是功能按键失效了,但是,切换到电容档,功能按键都好用!证明不是按键问题!
拆机发现芯片功能引脚被人焊接过,有疑似虚接和引脚间短路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先处理一下再说,顺便清洗了转盘。
然后,发现表能用了,校准时,又发现新的问题,貌似精度线性非常不好,比如直流电压档10V准了,200V偏差很多!交流电压电位器调到头都还不太准,也存在线性问题。电阻档误差也非常大!起初以为这老版本就这德行!本来想就这样结束战斗!
但是,进一步试机发现个新问题,转盘转到Hz档和A档时,表会重启!不记得61E有这毛病!版本问题? 但是,对照手里的其他61E,发现,主板布线确实区别很大,但是转盘貌似一样的。芯片也是一样的,按理说不应该有区别!
进一步测试发现,转到Hz左右档位中间时,表会关机。测试手里其他61E也是这样的。会不会是电容失效了,导致电容无法维持这短暂断电时的供电,导致万用表重启?又联想到这表这么多年了,还有优利德贴片电解失效的传统,用万用表在线测量容量,把可疑的拆下来复测,总共拆了3个,其中两个失效了!(其实保险起见,应该把主板所有电解都换掉)
换上三个钽电容,重新试机,所有问题都消失了!又一次走了狗屎运,修好了!

楼主:
换电容前的测量情况

楼主:
换电容后的测量情况

网友:
看来UT61E+的电解电容也是要更换了,否则迟早是个隐患,电解电容失效真的是很难查的啊!这个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A:
维修前的照片发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前的照片发错了吧

主板维修前没有拍照。。。

网友:
我们都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修

网友:
小伙子上黄豆吧,安全起见,黄豆虽然比铝解贵,但耐用啊

网友:
懂了,我的也要换
甚至有几个老的表,各种问题,可能都是电容的问题,全换掉试试
好用的几个表,换固态
不常用的表换电解电容就行

网友:
看见过优利德UT5x,UT61x,这2个系列的万用表,贴片的电解电容,很多漏液的。强烈建议换之前,用ESR表,都统统测一遍,ESR高的,都换掉。

网友:
这是UT61E的通病吗

网友:
谢谢分享如此宝贵的经验

网友:
UT61E的通病

网友:
UT61E的通病,降成本的后果

网友:
找到好贴不容易

网友:
还是高手厉害,一查一个准!

网友:
楼主,我的UT61E电压档开机显示0.0V(正常是显示0.0000V),按蓝色键切换成AC会有七八十的底数,并且数值会慢慢的下降,此时测量220V交流电是没有效果的,也不会有滴滴滴的高压报警声。尝试过用酒精清洗整个电路板,洗完后开机能正常显示0.0000V,并且切换成AC也正常。请问在不换主芯片的情况下还有救吗,已经售后换过一次主芯片了,换后才可以现在这种情况的,现在联系售后又说是主芯片坏了,又要换主芯片。

下面是我发UT61E的详细说明

优利德UT61E想爱你不容易,记我的UT61E维修过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002644

网友:
温度不高居然也容易坏

网友:
这表是不是品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