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简单校准USB表头

楼主(2023-07-01):
一年多前8块买了3个,现在想来买少了。里面那个mos开关坏了5~6次(平均每个2次)我也没超功率,有时插个充电宝就坏了。后来干脆短接了。用来计量几十瓦的太阳能,60W左右温度70多度太烫了。考虑可以改个外置检流电阻啥的……

不知是以前不小心复位还是怎么早就发现其中一个显示功率差得远,零点几瓦都差别大,今天来看带个升压模块负载路由器显示功耗居然23瓦。而我记得前几天发帖交流适配器前功耗都才15瓦呢!模块效率已知的低功率下有90多点,不可能差别这么大!换另外一个USB表头测试果然只有14瓦多功耗,这个都误差得没法用了,得校准。去购买记录也看不到评论了,记得以前有说明书的,随便搜了一下校准方法,简单说就是按住按键再插电,输入标准的5V和负载2A双击即可。
我本来想偷懒的。校准电流用几个充电宝+几个USB灯啥的凑个2A电流,没想到太难搞,电流不是稳定的。最后只得翻出来十多年前的古董EBC调个恒流放就OK了。
校准电压也想用恒压充模式,无奈脱机调不出来5V电压懒得联机,就找个输出刚好5V的充电头,(啥?基准?外行不知道啥是鸡肫)找出来一大堆没一个标准的5V,大部分都是5.1,还有4.99 4.8的。后来想到找一个USB调压器对照万用表调个5V就好,记得有个移动电源盒子关闭时就输出电池电压,用它直插升压模块连线都省了,没想到,这移动电源盒子输出的就是5V,万用表和EBC都是5V,按住表头开关插电松开双击2下,表头会闪2下校准电压就完成了,拔掉就行了,不要长按保存。长按是复位。校准电流时如果没有接负载会滴3声并不作反应。

刚开始我不知怎么保存,不知有没有成功,就去和另一个表头对比,显示数据几乎接近,证明校准成功,把3个表头都校准了一遍。

楼主:
这个表头精度不行,10毫安分辨率,没办法可测范围大了,上面那个蓝色的2014年买的精度好点可惜只可以测5V,还有那屏幕材质通病几乎没法看了,换个屏幕要7块多没必要了

网友:
那个黑色的我有一个

网友A:
8块在哪里买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块在哪里买的?

老郑那里,现在还有卖16没性价比

网友:
那黑的我也是8块买了3个,好像是炬为的J7-T
校准电压用的是稳压电源和万用表调出来的5V,校准2A电流是用充电器加电子负载串联万用表调出来的,还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