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达变频器,有问题可以问我,免费

楼主(2023-07-01):
我们专门修变频器伺服器plc屏幕,有问题可以问我免费解答,这一次介绍一个捡钱活,开机5个8 ,两个电容,

网友A:
能开机电源部分没有坏吧?

网友B:
可以提升功率么,手上有两台VFD 400w的,

网友:
来看看了解一下变频器

网友:
那2个电容,能不能标下

网友C:
请问下烧制动电阻或无制动是哪里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烧制动电阻或无制动是哪里问题,谢谢

首先测量一下pb主回路,再查pb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提升功率么,手上有两台VFD 400w的,

可以改主板功率,00-00显示19就是15kw,不能改输出电流,这样模块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电源部分没有坏吧?

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捡了个380v的台达变频器,检查了输入输出没有开路短路,没有380v的条件,就输入220v测试,正常开机显示电压低,但是面板上所有按键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必须380输入才可以使用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捡了个380v的台达变频器,检查了输入输出没有开路短路,没有380v的条件,就输入220v测试,正 ...

初次接触变频器,忘记说型号了,是VFD-M的,长按enter也是没反应。

网友(2023-08-19):
引用 网友D:
初次接触变频器,忘记说型号了,是VFD-M的,长按enter也是没反应。

找了两个400v电容倍压测试了一下,面板正常操作了,变频器测试正常,50大洋检漏了一个!

网友:
求教前辈,台达变频器,带PLC的那种,程序加密了,请问如何读取谢谢,

网友:
感觉台达的变频器还是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