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宝宝的中联小风扇有点问题,拆机修复一下

楼主(2023-07-01):
家里老宝宝的小风扇用了五年了,最近出现了点问题,单击开关有时候没反应,有时候又变成双击,需要修复一下

中联的小风扇,就我用过的中联的风扇,普遍来说都还是不错的

开关有三档,循环档

小风扇用的是18650的电池,更换起来很方便

铭牌,功率标称4W

拆下四颗螺丝就能打开

无刷电机,用得久了扇页有点积灰

Micor的充电口,5年前Micro还是主流,现在都是C口了

板子不算复杂,中间的SOP8主控无字,左上角的SOT23-5是一颗4054充电管理IC,最大充电电流500mA左右,实际使用的时候都是直接换18650,然后把没电的18650用更大电流的充电器来充,如果用自带的4054给18650充电实在太慢了

开关单击没反应或变双击,就是中间的那个贴片微动开关接触不良,用WD40猪大油处理一下就好

往开关上滴适量的WD40猪大油,待猪大油渗透到开关里,用棉签的木棒连续按40下就好了

扇页也重新清理一下,弄干净点,老宝宝看着舒服

1档的电流

2档的电流

3档的电流,3档的功率略小于4W,风力还是比较强劲的

老宝宝的小风扇修好了,开机,准备起飞

EOF

网友A:
拆都拆了 为啥不换一个呢?是因为没有吗?
wechat_upload168822468664a043ae43809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电路上没问题,倒是电机的焕能电刷烧短了一点点,每次启动时需要吹口气才行

网友:
你看看你看看刀神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中联风扇有点垃圾,2个风扇断扇叶,

网友:
快进到改充电接口,改充电方案。

网友:
这小风扇在室内使用,风力小了些。

网友:
有一个,是卡扣的,没你的方便,就没拆。还以为是升压的呢,原来是加大电流干的,我的估计也是一样

网友:
神油果然见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 为啥不换一个呢?是因为没有吗?

哦,,,买刀的,,你看真不少啊。。。。

网友:
同牌同款,绿色,也是给母亲使用,要提醒她充电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又能再战一年

网友:
加点缝纫机油试试,wd40不是螺栓松动剂吗

网友:
4054的设定电阻与电流的计算公式:I=1000/R。设定电阻是272即2700欧姆,电流应该是370毫安。
一般送的电池是2000毫安时,充电时间约7小时才充满。

网友:
移动使用不错,固定使用风量太小

网友:
修好了可以再用五年。

网友:
不错,都用5年了

网友:
WD40弄微动开关确实神器